ET2221 华硕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8-10-26):
ET2221 华硕一体机暗屏,刚开始认为换个高压板就OK了,或者换个LED灯条,
拆开之后 发现高压板集成在主板上了,神啊
研究了半天都不知道哪个地主是高压部分,后来在论坛上看了一个贴子,不过它的主板和我的不点不一样,他的最终的问题是高压芯片边上的两个电阻挂了,
然后我找到那个高压芯片,发现有微微发热,难道烧了,不管了,换之OK,I   就是我指向的那个芯片

网友:
这芯片都有备件?应该很少用到吧?s

网友:
这是背光芯片吧?修好就是功夫!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高压芯片在主板上的

网友:
没有芯片直接找到  开启 和调节信号  直接外加高压板就是,我经常这么改,经常找不到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我也修道一台,故障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用一台都没有问题,有时候开十次九次都亮,运气不好就一次不亮,最后也是换版收工了。

网友:
这款机子 我修的到过 几台 ,都是直接改个高压条 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白屏的头大搞的   二修 南桥干过,显卡干过了 主板上控制屏的程序也刷了

网友:
芯片很难找吧,万一你找了一个又是坏的怎么办。。那不要搞死人

网友:
LED 升压  OVP 保护了,通常把这个脚位接地的电阻换小一点,很稳定

网友A:
如果手里有通用的高压板,改的话会快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开机先白屏一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里有通用的高压板,改的话会快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开机先白屏一下的情况。

就一个电阻的事情   还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