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实地维修小6不触发维修之后续故障

楼主(2018-10-26):
    来实地已经快两个月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苏老师和徐老师的耐心指导,让我从一个小白成长为一个什么都敢干的新手了。
   言归正传,前两天从苏老师那领了一块6代的故障版喜滋滋的拿来干,先目测了一下主板发现是进水机,有很多腐蚀的地方,而且主电源也被干过了,

清洗了一下就接电看能不能触发,接电电流1MA正常,短接开机键发现无电流跳变(不触发),然后测试了一下开机键的电压,发现是0v,往前追查保险电感发现还是无电压

,断电测量下开机键对地阻值为750不正常,开机键只经过一个保险然后就进入主电源和CPU了,前面提到过电源被干过了那就先换个电源试试,话不多说直接开干,三分钟换号电源,有测量下开机键的阻值变成572正常了,接电开机发现触发了,电流蹦蹦的往上上,可以跳到1A左右了(当时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这么简单就修好了,但事与愿违啊),断电接屏开机,纳尼,屏幕居然不亮,但电流是正常的啊,拿手电筒照一下屏看是不是暗屏,结果啥也看不到,看来修机没那么简单啊,那就继续往下修吧,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显示座,发现背光供电脚都已经腐蚀和焊盘脱离了(显示座附近腐蚀比较重,而且座子下面那一排小元件也有几个腐蚀掉了(上面的黑胶已经没有了)),背光供电的保险电感也掉件了直接短接,把腐蚀到的元件该补得补上短接的短接,

弄好了后有打了一遍显示座的阻值,发现发现正负5.7v供电和开启都是OL,查点位都是去了U1501,

拆开CPU屏蔽罩发现U1501居然是空的  空的(上次修的人拆了居然没装回去),测量下U1501和显示座的线路发现没有断线的那就找了供电芯片装上,装好了又测量下阻值正常了,然后装屏接电开机,久违的苹果LOGO终于出来了(忘了拍照了),试了下触摸正常,当测到home键的时候又来了,按home键无反应,把hone键排线拔掉,用镊子短接了hone键座子的返回信号还是不行,说明主板还是有问题啊,继续搞吧,又把home键座子打了已遍值,发现这计较也是OL

用显微镜观察右边的三个脚都是腐蚀与焊盘脱落了,左边的这个脚的电感脱落(还是之前观察不仔细啊浪费了时间),短接电感处理下座子打值正常了就上电测试,Home键功能好了,到此维修结束(因为是ID板所以没办法进系统测试其他功能,因为当时本没想发帖,所以就没有拍照)。

网友:
后续呢?楼主你这是在写感谢信吗?

网友A:
你这个帖子也太水了,毕业贴也要认真发啊,手机班人多也不能糊弄人吧

网友:
就这么完了,这发的什么贴子啊,贴子还有后续?

网友:
帖子为什么没有显示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帖子也太水了,毕业贴也要认真发啊,手机班人多也不能糊弄人吧

不知道为什么,帖子没有显示完整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是高级技术员呢

网友:
这就到传说中的水帖

网友:
灌水的灌,灌水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