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问E540 40秒左右断电重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0-26):
大神们,请问E540 40秒左右断电重启什么问题?
bios模式或者win模式,都是按了启动键后40秒准时断电,用电池不重启,插电源就会重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本子BIOS容易出问题  刷吧

网友A:
刷原厂BIOS 或者改的,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 时间断电,如果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BIOS 或者改的,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 时间断电,如果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BIOS 问题

40秒就掉电了,这个时间够刷吗

网友B:
我掐过表了,按了开关,40秒就准时断电了,专硬盘不装硬盘都一样,装硬盘启动了进系统也是40秒,不装硬盘停在黑白界面也是40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掐过表了,按了开关,40秒就准时断电了,专硬盘不装硬盘都一样,装硬盘启动了进系统也是40秒,不装硬盘停 ...

那99% 就是bios  这么准时的话  一直刷 ,现在的BIOS 刷了容易出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99% 就是bios  这么准时的话  一直刷 ,现在的BIOS 刷了容易出很奇怪的问题

bios焊住在板上,那得烙铁拆下来拿去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焊住在板上,那得烙铁拆下来拿去刷吗?

怎么刷BIOS  都不会?  那还是不乱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BIOS  都不会?  那还是不乱动了

真不会,菜鸟,哈哈哈

有教程链接吗?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会,菜鸟,哈哈哈

有教程链接吗?发看一下,谢谢

用热风枪  吹下来   注意温度和时间 ,再然后就是 最好先把原来的BIOS 备份下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  吹下来   注意温度和时间 ,再然后就是 最好先把原来的BIOS 备份下在刷

谢谢回头试一试,死吗当是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