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22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8-10-27):
有一显卡,APW8722坏了,求助能用什么代换,有谁知道吗?

网友:
APW8722分为 APW8722A/B/C/D
后辍不同,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
RT8720的引脚排列...............................................

同时也是后辍不同,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
所以最好是原值代换,,,实在不行可试试以上两个元件的代换,,,,,,,

网友:
用RT8720H可以代换吗 。 有谁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