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3-9350不触发

楼主(2018-10-27):
dell xps13-9350 待机0.027按开关一样的电压但是按键开关灯常亮,待机电压不变。。请问大家应该什么问题。。。谢谢
不触发

网友:
重点查下桥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3.5V的后继电压吧,以及刷BIOS,和检查一下时序电路

网友:
刷了bios电流跑到0.32左右不动了不显示没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