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华硕X450C换键盘失误操作后无电流修复,通病

楼主(2018-10-27):
今天同行拿台华硕X450C过来,说客人自己换键盘后不开机。
又是不作si不会si的操作,自己会不会修电脑,心里没一点*数吗?

很久前,我同事也修过同一个情况的故障,所以请教了他,自己真的没什么头绪
故障是隔离管没问题,上管19电压正常,3v5v都没出,没明显的短路。
最后经过同事的回忆,发现是芯片的开启电压2R2电阻坏了,肉眼看不出.

板号可以对一下

换了机器修复

开机正常
如果大家也遇到这类客户,情况差不多,可以从这方面考虑一下
希望能帮到大家,记得点赞!

网友A:
图上的电阻应该是芯片的主供电,不是开启

网友B:
其实吧,我每次插这个键盘也都是带电直接插的,一般都没事,你是换了待机芯片了还是修的待机电路啊,你那个电阻是19V的,修的多的就是芯片的供电19V供电脚铜皮太细烧断的

网友:
图上的电阻是芯片的主供电,不是开启.楼主运气好。我这个机修别人换键盘搞坏的都是大问题EC.南桥.声卡.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电阻应该是芯片的主供电,不是开启

就是客户自己买键盘回来换变成这样,是3v5v供电芯片由这此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我每次插这个键盘也都是带电直接插的,一般都没事,你是换了待机芯片了还是修的待机电路啊,你那个 ...

没有换芯片,就是芯片的供电的电阻烧了

网友:
改一下,是供电是供电,不是开启,没供电,3V5V没得出,大家一定要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再去处理其它信号

网友:
遇到过这一台,机器是换键盘的,换好后发现不开机了,打开点位,原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没有,保险电阻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2.2的电阻,应当是提供19V的吧,,,,,,,,,,,

网友:
换键盘后铝箔纸没粘好,敲打按键时键盘下沉铝箔纸接触到主板零件引起短路。
不处理好铝箔纸可能还会返修的

网友:
键盘背面的铝箔纸没粘好,按键时下沉导致主板短路。
不处理好还得返修

网友:
报着先来学习的态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我每次插这个键盘也都是带电直接插的,一般都没事,你是换了待机芯片了还是修的待机电路啊,你那个 ...

他这个客户,很走运了,竟然只是烧待机供电保险电阻,我修到的,基本是烧桥,原因应该是键盘与主板的贴纸忘记贴,或没贴好,主板直接短路

网友:
应该让客户深刻明白一下自行修电脑的后果了!

网友:
我自己也烧过一次,修好后把主板上全贴上塑料纸了

网友:
呵呵    这个可以考虑下   换键盘总会遇到的

网友:
这个玩意,这个小电阻,怎么会是换键盘引起的呢??

网友:
2R2电阻坏运气是真的不错了  这个机子换键盘出问题多是换了之后没处理好  键盘下面左侧的锡箔纸搭到主板上了,轻则烧待机芯片,重则烧南桥

网友:
确实是通病,这个通病我在很久很久以前也发过一个帖子,估计你没搜过看!

网友:
绝缘纸没复原导致的!!!!!!!!!!!!!!!!

网友:
开关插歪 导致的   这个机器的 排线确实不好搞

网友:
楼主你这还算运气好,十几天前我也遇到同样一台,也是客户换键盘烧了,待机芯片UP1589,2R2电阻,桥,CPU全坏了,搞不懂为什么烧坏那么多

网友:
很走运了,竟然只是烧待机供电保险电阻,我修到的,基本是烧桥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看看

网友:
华硕  现在的通病 就是充电芯片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两台。一台客户换后那个电阻坏了一次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弄坏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之前碰到过也是一样的问题烧了这个电阻

网友:
可能是客户自己拆装不小心倒至烧了,居然只烧了一个保险电阻,好险

网友:
通病了,是没贴硬盘贴纸引起的,主供电没有

网友:
他要不做死你怎么会有钱挣。。。。。。。。。。。。。。。。。。。。。。

网友:
上个星期也碰到一例,联想售后的人帮华硕客户换键盘,换完开不了了,检查也是19V供电电阻变值,更换后就ok了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这个是人为故障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