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主板15秒掉电的维修思路,是否通病待求证,不是822排阻坏,献给新手们。

楼主(2018-10-27):
咋天我的朋友拿来一台式机说开机一会儿就关了,心想这又要免费的辛苦一下了,看下什么主板吧,华硕的P5G41T-M-LX3
,哎开票用的机器,可以了,那就进入正题开机吧,哎一开机就提示如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第一行大意是:发现USB设备超过电流限制(翻译的如果不好别笑)
第二行大意是:系统将在15秒之后关闭
上个图:
什么情况!没什么异常的设备啊,就是一个键盘和鼠标,难不成其中一个刚坏,没这么倒霉吧,
哎三下五除二,干脆全拆了,再试一个鸟样。
这个还是找个度娘看下
找度娘搜索故障原因可能为:
1、将主板上的5-6/7-8 USB模式跳线短接成1-2针即可。
2、你的CMOS的校验码出错了,原因可能出在你的USB设备上,请尝试恢复BIOS出厂设置,或更换USB设备,
要不然还有可能是你的CMOS电池没电;
3、拔掉前端的USB线。
鬼啊,按照上面的没查出毛病,电池跳线帽全好的。
看来度娘不照顾俺啊,那就按平时的思路查啊,上面的几种情况没问题那就是USB过流检测信号(USB_OC#)了,因为电脑里的点位图是P5G41T-M-LX的,于是就去强大的迅维找了个点位图P5G41T-M-LX3
打开点位图搜索USB_OC,如图:
查到了有四个信号,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为正常,打到下面是1 个472和882的排阻分压的,心想不会又是822的排阻在搞鬼吧,
量了下正常,这里只有三个信号,
那就查最后一个了看点位图USB_OC23#
如图

我们知道这个信号一般是5V通过分压过来的,所以再查相连的电阻并且跟5V保险连接的那个就好了。
如图:

实物位置图

一量还真不对,上图为证吧,看图:

应当为3.3V左右的高电平啊,这里有二种情况,1桥内部块微短,2电阻分压不对,桥量下USB_OC23#对地阻3400多的值正常,
那就量电阻,一量还真是量出来了,上位是1400欧,下位是600欧。肯定不对啊,因为点位图上没有元件的阻值参数,那就按下位不正常换吧
如图差不多要2700欧的电阻:
手上只有3000的算下来也差不多少,那就换吧:

开机一闪而过OK了,亮机图:

总结一下:此机维修只用了二个知识点 1,知道电阻分压,这在电路中很常见 2,出现一些信号故障,要会追查源头多加分析,比如这里的过流检测信号(USB_OC#)。所有的维修原理相通,遵循时序,先软后硬等等。
哎!修的过程一会儿,码字真不是个事儿,比修机都累,兄弟们感觉能加就加分,不能加点个赞也行,你们顶下就能让更多的新手看到,老鸟略过,写这么详细是为了照顾初学者,要不然二句话就能交待了,你们说是吗,谢谢阅读,

补充内容 (2018-11-4 08:31):
好多新人在问,我没基础怎么去学啊,个人认为先学点电子电路(包括元器件)的基础课程,然后再学主板架构,总线,EC,BIOS,时序,上电过程,保护隔离,供电时钟复位及PG等,先搞框架,再去充实具体内容。不对勿喷!

 会员9299692元2023-10-7 09:35
 会员2350942元2023-8-6 16:03
 会员1102752元2023-7-17 12:56
 会员280922元2022-11-15 10:33

网友(点评):
谢谢上面的兄弟给我评分!!!

网友(点评):
这么多兄弟捧场,让我汗颜,下次只能更用心发贴来回报大家,再次感谢您们!!!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贴子像复制粘贴的

网友:
华硕常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贴子像复制粘贴的

在编辑中,图不好上传了,过了一会儿又好了,谢谢阅读,其实你看图之后再跟我以前发的贴子对比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B:
啧啧啧,这帖子写的真是一波三折,就楼主的技术,15秒关机还要百度啊..................我差点就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啧啧啧,这帖子写的真是一波三折,就楼主的技术,15秒关机还要百度啊..................

谢谢您,我这是给新手的维修思路,您说呢。相当于写作手法。其实整个修机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就查了下信号,再换一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我这是给新手的维修思路,您说呢。相当于写作手法。其实整个修机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就查了下信号 ...

楼主高人,我也是活跃气氛才这样回复的

网友:
谢谢哥们捧场,欢迎顶顶我其它的贴子,让更多的新手朋友观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友D:
OC#电压不正常是华硕的老毛病了 现在有部分技嘉主板也开始有折耳毛病;症状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OC#电压不正常是华硕的老毛病了 现在有部分技嘉主板也开始有折耳毛病;症状是掉电

嗯兄弟说的是,华硕很多的是822排阻问题,这机子虽然不是822,但也是跟电阻有关,所以发贴。小问题写这么多虽然累,但是为了新手也值了。今天刚看了一个贴这么写的”华硕x54h不开机,进系统暗屏,更换电源口旁的排阻解决“就了事,新手们肯定看的云里雾里的,大家说是吗?再次感谢您的顶贴。

网友:
就是因为那一个排阻吗

网友E:
这个不是咸丰年代的老问题了吗?怎么又搬出来了,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咸丰年代的老问题了吗?怎么又搬出来了,楼主是新手吧

那说明您的技术牛X,我在你们高手面前是新手啊,写的也是给新手看的,哈哈,不是说的老鸟略过嘛!不过高手也见过的,就象上面我举的例子一样,一语带过,新手根本看不懂,但要总是曲高和寡的话估计也就你们少数人看看的。论坛可能也就没这么热闹了,我不管过程,但是每一个案例要讲的透澈才是我的理念。就是高深的技术后都有一个基础理论支持着,修理的过程也要有很好基础知识和正确的维修思路,本贴宗旨是给新手维修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正的高手应是谦虚谨慎,您说对吗。最主要是刚好修到朋友的开票主机,应用不高,而且又是基础的东西,其中有用的东西也不过是电阻分压的事儿。看看15楼大神级的人物你就知道差距了,鼓励中带另类的解决方案,水平一看就一目了然。一般情况G41的主板我都卖废品,不修的。

网友F:
楼主修得很细心  赞个   如果电阻难找 可以借其他OC#电压  也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不错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得很细心  赞个   如果电阻难找 可以借其他OC#电压  也可以的

大神说的是啊,我看了下换3000欧的电阻电压分下来也就3.409,问题不大。本来还真想直接拉个信号过去的。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G: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呵呵,USBoc#3.3v,你下回再发个别的USB问题呗,我就只知道USBOC#,如果这个没问题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网友:
这其中的内容,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呵呵,USBoc#3.3v,你下回 ...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回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呵呵,USBoc#3.3v,你下回 ...

非常感谢您的评价,限于水平有限,如有不周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只要不乱喷就行,我以前的贴子中也有个关于USB的问题,您可移步看下。还有问题可相互交流心得和体会,Thanks again!!

网友H:
G41的板子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整个板子才30左右。。。亏时间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那次是显卡槽旁边一个822坏了

网友:
华硕的常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分析起来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果断加分

网友:
我用 的是822和472进行分压    华硕和技嘉最多这个问题了   V星的喜欢出现无法识别USB  口的那几个二极管问题

网友:
自己跑线路麻烦但是结果很清晰简单收费多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您加分,有问题多多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H:
G41的板子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整个板子才30左右。。。亏时间不划算了。

嗯,不是说了嘛,朋友开票用的机子,用起来也不卡,范不着换板子和换电脑吧,有些东西不是值不值能衡量的。修的过程仅十分钟差不多,零件成本忽略不计。

网友J:
想想 算了 。还是加点分吧!不容易。

网友:
是我就直接飞线了,楼主心思细腻

网友K:
15秒关机的碰到很多了,一般是去掉腐蚀的电阻,飞个电压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没有图纸都能修好

网友:
华硕的吊板就是问题多,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是,很多板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搞好了 就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15秒关机的碰到很多了,一般是去掉腐蚀的电阻,飞个电压解决

飞线搞的主板不好看,在有电阻的情况还是换的好,兄弟您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想 算了 。还是加点分吧!不容易。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分数对我以然不是太重要,但是您的肯定和顶贴能让更多的新手看到就是一种分享精神,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虽然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但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发这么详细的帖子说明。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给你加点分。。

网友L:
维修原理相通,遵循时序,先软后硬 功夫扎实,有时分析电路用时很少,结果找同阻值的电阻却搞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加分,有问题多多请教您。

客气了哈,修台式我有点蒙。

网友M:
这个左上角VGA后边的两个电阻坏,我是断开厂家没装的USB3.0芯片上面那个电阻,然后在旁边把按个3VSB和这个检测信号直连,简单快捷,不会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左上角VGA后边的两个电阻坏,我是断开厂家没装的USB3.0芯片上面那个电阻,然后在旁边把按个3VSB和这个 ...

这个方法肯定可以,跟换电阻差不多,如果飞线不建议难看,如果是一陀锡可以,手上有电阻还是换了好,原模原样跟客户好交待,谢谢您的补充,多多交流啊。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板,才不修他呢。太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分数对我以然不是太重要,但是您的肯定和顶贴能让更多的新手看到就是一种分享精神,再次感谢!!!

网友N:
不是822 那是 427 咯 怎么现在看过帖子都要钱啊晕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822 那是 427 咯 怎么现在看过帖子都要钱啊晕

兄弟,我的本意是让大家看的,没想到系统自动评级的,并非我本人的意思见谅,不过你有问题,我可解答的,这首先不是那个最容易坏822的排阻问题.关于472只是配合822作分压用的。而我修的那故障其实原理跟这差不多的,只是提供了维修方法(思路),谢谢您阅读和顶贴!不足之处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肯定可以,跟换电阻差不多,如果飞线不建议难看,如果是一陀锡可以,手上有电阻还是换了好,原模 ...

不飞线,这个维修么,灵活运用,他为什么这里容易出问题,要多做总结,因为跳帽出厂的时候就是跳的5VSB给后置USB供电的,所以只要是待机情况下,这两个电阻就一直在做着苟且之事,久而久之就非常容易出问题,换个思路,如果把这个信号直接用一个3VSB上拉,岂不是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飞线,这个维修么,灵活运用,他为什么这里容易出问题,要多做总结,因为跳帽出厂的时候就是跳的5VSB给 ...

非常感谢你的补充,让本贴更加完美,其实这两个电阻完美的解决方案是换个功率大点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原理相通,遵循时序,先软后硬 功夫扎实,有时分析电路用时很少,结果找同阻值的电阻却搞好久

哥们说的倒是啊,有时一个小问题能反应出解决问题的处理方案,大问题也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分压部分不一定用同阻值的,尤其是信号部分,只要两配合起来达到其所要求的信号就行,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好 822!!!!!!!!!!!!

网友O:
这种问题我修好的概率基本没有 都放弃了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的很详细!很帮助新手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我修好的概率基本没有 都放弃了

为什么呢,这是个小问题啊,只是一般的信号出问题。又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的很详细!很帮助新手理解

谢谢夸奖,感觉汗颜。相互多多学习吧。只要我的贴子大家都能接受,浅显易懂心愿足矣。

网友(2018-12-08):
我服你写这么长的文章

网友:
你的帖子技术含量有点高啊!!看你的帖子学到了不少!!

网友:
那就查最后一个了看点位图USB_OC23# 现在很少修775针额 都是直接换班

网友:
厉害,厉害,老行家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高人,我也是活跃气氛才这样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高人,我也是活跃气氛才这样回复的

谢谢顶贴!!!!!!!!!!!!!!!!!!!!!!

网友: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

网友: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11

网友:
华硕主板的保护电路做得太过严谨!

网友:
楼上修的不错,台式机有些图纸不好找就不想修了

网友R:
看的正起劲要收费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的正起劲要收费郁闷啊。。。。。。。。。

不好意思,是系统自动加的,给您2下载分补偿吧

网友:
现在波波能解决的事   就不是个事   前提要有理论知识

网友S:
华硕主板的通病~822 USB都会引起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之淡。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华硕主板的通病~822 USB都会引起的

嗯 822排阻确实是通病,但本贴不是啊。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T:
楼主煞费苦心未新手,辛苦了,以前我不懂得时候要是看到这个帖子肯定就一下懂了

多多互动吧,希望能帮到你,互助互进!!!

网友U:
现在客户主板宁愿换也不会修,太烦了,付出与收入不平等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客户主板宁愿换也不会修,太烦了,付出与收入不平等

也看客户的,有的人念旧。有些板子原来是一线品牌,换板时一二线主板没了,买的三线翻新的垃圾板也不耐用。

网友:
这其中的内容,分析的很详细,很好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要打开图纸看看分析下就搞定了

网友:
呵呵,假如没基础,何来送钱,你说是吧。

网友V: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不过说真的,不能灌水啊,送你两金币是想你多多发些有用的贴子,有经验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W:
说的很详细,要是没有点位图就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说的很详细,要是没有点位图就不好搞

说的不错,有点位图就是好,苹果更好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不过有就不错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L:
USB_OC23# ASUS的15秒掉电,也是利害

网友: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L:
USB_OC23# ASUS的15秒掉电,也是利害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句话就解决了,因为坛友水平各有高低,所以发贴尽量贴近大众,把分析思路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样才能让所有人看的懂,新手看的也有味,哈哈,

网友X:
有时候是前端USB被插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提示的,我遇到几次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懂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牛逼无须解释,我碰到一个全部USB失效,供电,数据对地值,48M都OK,还在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时候是前端USB被插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提示的,我遇到几次

那可能是你USB坏了引起短路,当然要看情况。谢谢回贴!!

网友:
学习下,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2019-03-02):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
以前修过几片也是USB_OC#问题,这种毛病修过一次,以后有电路图的话还是一个捡钱的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受教了。每天都在逛迅维网增长职识

网友Y:
华硕的设计到了一定境界,可以在出保修以后让你坏!高明

网友:
华硕主板检测电路有问题15S断电  技嘉有问题关机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Y:
华硕的设计到了一定境界,可以在出保修以后让你坏!高明

何出此言,是华硕不耐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咸丰年代的老问题了吗?怎么又搬出来了,楼主是新手吧

友情提醒:灌水贴小心帐号!!!!

网友Z: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AA:
华硕很多的是822排阻问题,这机子虽然不是822,但也是跟电阻有关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哈,照顾俺们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华硕很多的是822排阻问题,这机子虽然不是822,但也是跟电阻有关

嗯,所以有时一个小电阻也会引起大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真好的帖子 忒好了真好的帖子 忒好了真好的帖子 忒好了真好的帖子 忒好了真好的帖子 忒好了真好的帖子 忒好 ...

你不怕被清贴???,管理会说你灌水的。

网友:
现在都条件反射了,第一时间就考虑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Z: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只要真心看贴不灌水就行,大家一起相互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