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经典而又很无奈的问题!很少见的问题!

楼主(2018-10-27):
本人从事电脑维修行业十多年,现在自己电脑遇到一个问题无法解决,羞愧难当,这个故障我自己电脑已有两年之久,一直没有解决,凑合着用呢。
故障现象:夏季还好,冬季之后,棉衣加身,身上普遍静电较多,本人喜欢玩绝地求生这个游戏,在玩游戏或者办公用其他的任何功能的情况下,需要保持不动的姿态,稍微动静较大的情况下,耳机会出现兹兹静电声音,然后键盘失灵,电脑巨卡无比,等待大约1分钟,键盘自动恢复正常,电脑也不卡了。

本人处理方法:主机已经更换,连机箱什么全部更换过了,显示器已经更换,键盘鼠标也换过了,今天刚发了一个监听耳机,故障依旧。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更换过了   还是不行,电脑位置因店面装修,也已经换过,尝试过主机拉地线  尝试过键盘拉地线,依旧不行。

  确定静电引起,因为我穿另外一双鞋子的时候   明显感觉身上静电较少,不出现故障,  穿其他鞋子的时候   感觉到身上静电较多的情况下,故障频繁!

有没有大神支支招!

网友A:
你等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很费解,,,,
也可能你的电脑与市电之间没有地线联接,,就是三头插座中的中间那个地线,,,

网友B:
家里主电源没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等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很费解,,,,
也可能你的电脑与市电之间没有地线联接,,就是三头插座中的 ...

接地了  我刚才单独又接了一个地线  在地上打了一个1米深的孔  单独给我的主机又接了一个地线  刚才测试  故障依旧 ,  用万用表测量了  地线百分之百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主电源没接地线?

接了  地线测试过  百分之百有效!  刚才我又单独给主机接了一个地线!

网友:
用无线键盘鼠标,或者用锡箔纸贴在键盘鼠标,耳机上,地板上,手一直接触到锡箔纸的地方,在接到地线上,(地上的地线孔要加一袋盐,每天加一桶水)

网友:
把火线与地线之间串一个30瓦的白炽灯,能亮起来,说明地线OK

网友:
地线都接了  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了    建议换其他好点品牌的电源试试

网友:
说明你的体内的热能与动能相当强劲,比热容也还可以,你要不手上直接安上一个静电手烤,工厂里用的那种。

网友:
那只能说楼主身上的静电太严重了,那你这机器别人使用也会是这样吗。。。

网友:
身体有异样。皮肤干燥,需要中药调理

网友:
                看来只能不穿衣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