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ASUS X550JX 开机0.06A

楼主(2018-10-27):
型号:ASUS K550J   板号 : X550JX  REV:2.0
故障:待机正常,开机触发到0.06A  电源指示灯亮,客户描述电脑放了1个多月没用,前两天开机后屏闪了一下就这样了。
维修:感觉没有CPU供电,拆机后直接测内存供电1.35V正常,+1.05VS 也正常,果然没有CPU供电,测量NCP81103A的条件,发现1脚ALL_SYSTEM_PWRGD为0.36V ,一路追查发现R5808一端+3VS 3.3V正常 ,直接更换R5808电阻后开机直接亮机 ,电阻R5808周边没有进水,而且这主板EC上有膜覆盖,都知道ASUS的排阻通病,电阻也有通病吗。

网友:
虽然没有进水,但可能是其工作环境湿度大,长期后电阻腐蚀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爱坏。。。。。。。。。。。。。

网友:
机子放的时间太长没用的话,电阻容易受潮变质。

网友:
这板子问题很多,放着放着都有可能不亮了

网友:
排阻坏的多。。单电阻坏的少

网友:
少吧,这板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触发电流才0.06.只少了CPU供电?说不过去啊?

网友:
这些排阻坏的超多

网友:
电阻也有通病。。这些排阻坏的超多

网友:
现在没图纸机子都不大好修了  .....

网友:
都说排阻爱坏,用料问题吗????????????????

网友:
应当还是电阻质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流才0.06.只少了CPU供电?说不过去啊?

我也纳闷呢,这机器,好像在待机时就有0.02了,不插内存就是0.6左右,他应该打错了一个小数点

网友(点评):
的确是0.06A的电流,你看一下之前有人发贴的同样机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5532-1-1.html

网友:
华硕就是坑,时间久了问题一堆,我只要遇到触发没啥电流的,直接干ec周边排阻,桥周边的,有你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