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液晶TH-P55UT50C电源板不开机

楼主(2018-10-27):
松下液晶TH-P55UT50C电源板,现象无指示灯不开机没有5V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那你检查电源板啊。。5v电压和主电源是分开的。。是待机电源。。打开机械开关就应该有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想细致描述一下,这个电源板我已经拆下来了,它没有副电源部分,输出口有一组4.4v电压,无12v18v24v还有一点,大电容上只有300v电压,不能达到380v,电路板上侧开关管,都正常,没敢急着拆下来侧,网上先和高手请教请教,给点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检查电源板啊。。5v电压和主电源是分开的。。是待机电源。。打开机械开关就应该有了。。

这板子好像没有,待机电源,像是做在一起的,我才没有思路的

网友:
先看看SV-5V有没有电压,判断是待机不对还是电源本身有问题

网友:
等离子的。副电源5V不正常,这个好修,拆下来单独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