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后摄像打不开

楼主(2018-10-27):
7p 后摄像打不开 前摄像头可以用   两个摄像头供电四脚管也短接了  阻值正常 电压也正常 外配也换过 没思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
换一个闪光灯ic

网友:
摄像头坏了。这个摄像头比X的还贵。先给客户报好价格再搞

网友A:
大神66666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阻值都有。供电也有。还是不照相。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66666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阻值都有。供电也有。还是不照相。没思路了

I2C总线,那些小电阻查一下阻值和电压,有时本身坏了也会不照相。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按着cpu就能打开后摄,报价顾客嫌贵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总线,那些小电阻查一下阻值和电压,有时本身坏了也会不照相。

嗯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