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顶H61-DS2主板能顺利开机,但关机时会重新自启动,后面4个USB插口不能用

楼主(2018-10-27):
电脑主板暂时能用,就是关机后自启,休勉大约半个小时也会自己唤醒。后面4个USB插孔,插上鼠标后,鼠标感光头的光弱,微红,不发亮,好像是电压不够的感觉,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步骤,谢谢!

网友:
usb不能用,加焊南桥可以解决,不行就直球南桥

网友:
查下网络唤醒是不是开启了 ,可以刷写bios或者在cmos里面查看。还有就是usboc信号也会引起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