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8-10-27):
客户主板开机不显示,测得各电压,CPU1.7V偏高,核心供电没有感觉是这块出问题了

很快发现了问题PU17旁边的小电阻虚焊,两端OL,心里窃喜,报好价开始处理了,稍许上电试机,巧了还是不亮机!核心也是没电压,图纸找遍没有!我晕,放一边包吧……不巧今天有来类似的板子!

故障类似没有核心供电,图纸也没有!CPU供电布局相同,这是必须要来解决问题了 信号测过一番判断CPU故障,回头想想,不可能吧!换了块U试过依旧如此,在换U时发现CPU座子针暗淡无光,哦 会不会是接触问题!找了细砂纸搽搽 ,上电...

两块板都是如此解决,维修到此结束,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代表性的!分享给大家!

网友:
cpc1.7v是什么电压,VTT电压吗?

网友:
两块都是这样解决的吗。。。。。。。。。。。。。。。

网友A:
  楼主:”CPU1.7V偏高,核心供电没有感觉是这块出问题了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1155的主板cpu电压1.7v了,cpu肯定挂了 。不过华硕这款6x板很容易出现cpu供电偏高。

网友:
1155的CPU供电1.7V。我还没有修到过。1150的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CPU1.7V偏高,核心供电没有感觉是这块出问题了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1155的主板cpu电压1.7v ...

没有图纸我也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最终是处理了虚焊电阻,电压到了标准的1.0V,后来还是没亮机,座子没有压紧导致的!有一块板子是稍微打磨CPU座子针,修这两块板有相互提示的作用,所以维修时细节还是要注意哦!

网友:
座子问题还是很常见的,不过内存 内存通道某一通道失效 复位不跑码 有些是洗一洗就能收钱的,已经捡过很多便宜了,以前修主板有些不过内存怎么测怎么修都没搞好最后洗洗座子好了,可见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