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ideapad 710S开机不显通病

楼主(2018-10-27):
刷BIOS
UKUI

网友:
打了几排的字,怎么没显示出来,图片确重复

网友:
这台机器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好多了吧,就是显示屏上的屏线接口接触的问题,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电脑故障为大小写灯亮,开机不显示,是屏背面接口松了,大家拆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太薄了,屏背面是用很厚的双面胶粘上的,拆的时候要用电吹风加热一点一点用很薄的卡片拆,要有耐心,不然屏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是容易松 我遇到屏线坏的 屏幕坏的 大小写灯是可以切换的 基本都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
也有其它牌仔也有这个问题丫

网友:
呵呵 这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这个通病我还真没见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排线问题吗。还是重新拆开重新插插

网友:
那装回去还要加固一下吗?不然容易掉?

网友:
还有个K2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