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A681求个点位图

楼主(2018-10-27):
机子进水了  烧了一个洞 求个点位图飞线

网友:
这个板子,电路图能找到,但点位没有的,,,,

网友:
有图纸就参考维修吧 不是所有的都有点位的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台3V短路的,你的是不是3V那里烧穿了?如果是,麻烦去看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