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不开机,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8-10-27):
华硕x54h不开机,进系统暗屏,更换电源口旁的排阻解决

网友A:
是检测电阻吗,楼主这样发贴太过高深,让新手很难明白,如果大家都这样发贴,这论坛只会是高手们间的交流了,论坛会失去活力的。建议加点理论性的东西,这样才是一个好贴子,好像饼哥说过一个贴子的好坏不在于水平有多么高深,而在于编排得当,图文并茂,易于理解。

网友:
估计是3v上啦排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检测电阻吗,楼主这样发贴太过高深,让新手很难明白,如果大家都这样发贴,这论坛只会是高手们间的交流了 ...

平时维修自我感觉良好,看完帖子一脸蒙蔽。肯定是我没有修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怀疑楼主的技术,相反技术好的人不能兼顾到新手是常有的。

网友:
这个排阻什么作用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在电源接口,主要是接插外电源时,PCB板常常会变形,时间长了它周边的元件有可能会开焊,。。

网友:
都说华硕的排阻爱坏,这个排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接口,主要是接插外电源时,PCB板常常会变形,时间长了它周边的元件有可能会开焊,。。

牛叉的讲解,整楼就服你,终于理解为啥有些牌子的主板,非得加根电源线,再连接到主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检测电阻吗,楼主这样发贴太过高深,让新手很难明白,如果大家都这样发贴,这论坛只会是高手们间的交流了 ...

可能是进系统后,系统需要大电流,排阻控制的这个隔离管没导通,电脑使用电池电了,屏会暗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进系统后,系统需要大电流,排阻控制的这个隔离管没导通,电脑使用电池电了,屏会暗一些

其实这机器我遇到过此类故障,因为应用不高,禁用独显解决,没拆机维修。

网友:
没看图纸去,会不会是AC_IN_OC#电路上的电阻出问题了,使EC在电池模式下也认为是适配器插入的状态。此故障以前论坛发过好几个一样的贴子了。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导通能力不足,导致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收藏一下先 老板辛苦你了

网友:
我遇到的事打原装驱动哦

网友:
楼主要是能多打几个字,讲一下什么原理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看点位找到的问题还是以前修过这本本呢?

网友:
这原理真心不明白,遇到过暗屏的一般都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这是给屏19V的吗 ,能解释下吗

网友:
2楼说的对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