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报警求助

楼主(2018-10-27):
A1466报警求助,滴滴滴响,加焊CPU和内存都不行

网友:
换内存颗粒

网友:
内存颗粒有没有明显的发烫

网友:
可能是内存报警,,,,,,,,,,,,

网友:
苹果报警一般都是内存颗粒坏了,其他的没听说过报警的

网友:
估计有内存是坏的,,。。。。。。。。

网友:
内存问题吗??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吧   这就是命

网友:
慢慢拆吧,只要不多还可以搞

网友:
换内存颗粒试试

网友:
报警有分几声呀。。。。。。。是几声??????

网友:
对呀  报几声啊   内存 或者BIOS

网友:
报警几声啊看看电流是多少  内存颗粒

网友:
内存颗粒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