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GQ1H24AFR和H5GQ1H24BFR能代换吗?

楼主(2018-10-27):
H5GQ1H24AFR和H5GQ1H24BFR能代换吗?

网友:
有知道的大神没有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一般感觉可以代换的,看型号差不多

网友:
DDR5显存颗粒,后辍不同,参考都不一样,,还是找一样的吧

网友:
一个是8K Ref.的,另一个是16K Ref.的,估计不行吧

网友:
afr和bfr是不是频率的区别?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