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223w 不通电

楼主(2018-10-27):
Acer 22寸显示器lcd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看电源板电容完好 也没有明显烧黄的地方   量电压 5v  12v 都跳变 而且5v电压不像是电容鼓包那种最高电压不到5v跳变 这种是偏高到6-7左右   这种板子以前也遇见过 把电容 开关管 控制芯片 光耦  431 都换了 都没修好  应该是通病  今天有时间深入研究一下         先从电源高压部分入手 因为这部分件少点 把所有的电阻打一遍阻值  这一量还真发现问题了 量到jr901发现无穷大 这种0欧电阻一般都没见过坏的 所以都不会量它 看来不能偷懒呀   换上就好了   这是版号 和板的全图   希望有用上的朋友 给加点分

网友:
看见这种板电容没鼓包的    先不要根据经验着急换电容 先量下 jr901 和jr902两个0欧电阻

网友A:
这电阻,细看能看出是烧了,,,,,,,

网友:
0欧电阻都烧了,那电源IC还是好的?

网友:
电源ic 没问题   电阻外观完好 应该不是烧了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细看能看出是烧了,,,,,,,

看不出 烧的痕迹

网友:
谢谢啦以后有遇到你的的血压的恩爱啊啊啊啊

网友:
{:跟给力  我要是有你一半功力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楼主能讲一下其电路原理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现在都没怎么修电源板了  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2018-12-06):
现在维修 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故障 都是直接更换电源板了!省事啊!

网友:
这是反馈电路部分的啊,光耦到芯片部分的电阻

网友:
现在二手电源板有的很便宜,我一般三板斧搞不定就直接换了,不像前几年,有的烧了十几个元件的也要修起来!不过下次碰到这个型号,可以注意一下!还是要谢谢,因为大多数人不会测量零阻值的电阻!

网友:
很明显已经看出电阻有问题了,应该烧了

网友:
光耦连接IC的限流电阻吧,不过这个坏了怀疑IC为啥没事?或许是瞬间断电烧掉的吧,给你加分,多多分享。加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