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短路

楼主(2018-10-27):
问一个SB问题,自己犯傻惹下的麻烦!主板开始是不定时掉电,发现待机芯片51125 VIN脚有个电容腐蚀,还有一个分压电阻腐蚀。更换后还是掉电。然后我就把待机芯片给拆了,处理一下焊盘又装了回去,通电待机高,可能是没焊好,又给拆了,就在这个时候办了个傻逼事,没装待机芯片直接通电了,结果大短路!不知道查哪了?附近的电容上下管都拆了。还是短路。不装待机芯片通电会烧哪啊?帮帮我,以后我一定会认真的...

补充内容 (2018-12-7 15:10):
已解决!

网友A:
先把CPU供电 上官铁壳拆掉,这就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供电 上官铁壳拆掉,这就是通病。

果真不短路了。但我不明白,是碰巧了,还是因为我没装待机芯片才烧了供电上管?

网友:
坏的地方很多呀,19V所到之处,死伤一大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果真不短路了。但我不明白,是碰巧了,还是因为我没装待机芯片才烧了供电上管?

待机芯片是PWM芯片,单拆芯片后,没拆上官肯定必烧,因为上官的D极是公共点19V,G极受到芯片的控制,芯片拆了,G极悬空,上电19V很容易烧上官和后极,这是十分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是PWM芯片,单拆芯片后,没拆上官肯定必烧,因为上官的D极是公共点19V,G极受到芯片的控制,芯片 ...

哎呀,真该死,没考虑到CPU的上管也会受待机芯片的控制,以为只受CPU供电芯片控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呀,真该死,没考虑到CPU的上管也会受待机芯片的控制,以为只受CPU供电芯片控制呢!

卧槽。。。你的说法不对啊。CPU供电跟待机芯片有啥关系啊。
待机3.3V和5V都是待机PWM芯片输出的  CPU供电是CPU供电PWM芯片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的说法不对啊。CPU供电跟待机芯片有啥关系啊。
待机3.3V和5V都是待机PWM芯片输出的  CPU供 ...

我也感觉不对啊,所以我刚才问,我拆了待机芯片通电,烧的却是CPU供电上管。是巧合,还是啥?我都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不对啊,所以我刚才问,我拆了待机芯片通电,烧的却是CPU供电上管。是巧合,还是啥?我都懵了!

因为CPU上官的G极快要烧黑了,快悬空了,巧了,你单拆待机PWM芯片没拆上官,把19V烧到CPU上官,上官挂了。

网友C:
待机芯片不装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不装会烧很多东西

还好目前只发现CPU供电上管坏了,现在换了上管,能触发了,还没上CPU,待会试试吧。祈祷不要再扩大故障范围了。我真是太该死了!其实我也知道,但当时就是犯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CPU上官的G极快要烧黑了,快悬空了,巧了,你单拆待机PWM芯片没拆上官,把19V烧到CPU上官,上官挂了 ...

看来也只能这么理解了。不管哪烧都是怪我粗心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也只能这么理解了。不管哪烧都是怪我粗心大意!

下次注意点,PWM芯片,单拆芯片后,必要拆掉上管,才能安全。

网友D:
没装管理就通电。。。。3v 5v 上管无控制直接。19v进。估少计烧不

网友:
3V和5V供电的元件都可能烧了,,,,,,,

网友:
对呀,不装芯片上电,一片一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装管理就通电。。。。3v 5v 上管无控制直接。19v进。估少计烧不

cpu好像挂啦…

网友:
cpu坏的几率不大 ,不过确实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是PWM芯片,单拆芯片后,没拆上官肯定必烧,因为上官的D极是公共点19V,G极受到芯片的控制,芯片 ...

CPU的上管和待机芯片没有直接关系吧,B460铁壳mos管是通病

网友:
这个铁壳管子坏的超多

网友E:
拆掉控制芯片通电这个事不丢人,所有的大神当初都一定吃过这个教训。

网友:
B460那个一般都是铁壳或者3V 5V 芯片旁边短路

网友:
拆掉芯片    把你装的全拆了  看短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是不上cpu电流能上到0.4左右。装cpu电流到0.28左右时电流表瞬间大电流一下后掉电

CPU电感反复对地短路,记得连电感一起换掉。不然反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直接报废,19v过去后面的桥ec全部挂

天呐....一个大意惹大祸了,当时脑子不知道想啥呢!

网友:
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有时很好修,但是操作失误的话或者运气不好的话就没法修了。我上次修这个机器是不开机待机偏大且待 ...

唉...我这个来的时候就是掉电,处理了待机芯片附近的腐蚀处后烧CPU供电上管,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控制芯片通电这个事不丢人,所有的大神当初都一定吃过这个教训。

倒不是觉得丢人,就是恨自己不认真!常识是知道的...就是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再拆一次待机芯片通电,看看是必然还是巧合。

你太坏了!!!!!!!!!!!!!!!!!!!!!!!!!!!!!

网友:
因为CPU上官的G极快要烧黑了,快悬空了,巧了,你单拆待机PWM芯片没拆上官,把19V烧到CPU上官,上官挂了

网友:
不装芯片烧的可能就惨了,大短你烧下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目前只发现CPU供电上管坏了,现在换了上管,能触发了,还没上CPU,待会试试吧。祈祷不要再扩大故障范 ...

兄弟,机子希望没有报废呀,我也搞过这样的傻事,不过只是待机短路

网友:
死伤一片,血肉横飞

网友:
这款机器短路还是看看铁壳管这块吧

网友I:
没上芯片通电 牛逼了 死伤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上芯片通电 牛逼了 死伤一大片

大意了,忘了没上芯片的事了!

网友:
你还需要学习^_^^_^

网友I:
下次 就不会这样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次 就不会这样干了吧

只怪自己不认真!

网友B:
不幸中的万幸,只坏了CPU供电上管和CPU供电芯片,都已经更换,现在完美亮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幸中的万幸,只坏了CPU供电上管和CPU供电芯片,都已经更换,现在完美亮机。

你的运气好,烧一大片,还不是最担心的的,最担心的烧U,,!

网友K:
cpu供电管肯定烧了,要是带着cpu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L:
人才啊  我都没试过  不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人才啊  我都没试过  不敢啊

我大意了, 打个岔忘了没装芯片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供电管肯定烧了,要是带着cpu估计cpu也挂了

我比较幸运,CPU没事!!!好在我拆的不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大意了, 打个岔忘了没装芯片的事了!!!

看看吧 3V 5V 直接进去的19V   桥肯定是坏了  看看CPU供电芯片什么的

网友:
这主板短路了烧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看吧 3V 5V 直接进去的19V   桥肯定是坏了  看看CPU供电芯片什么的

我很幸运,桥没烧,只坏了CPU供电上管,和PWM芯片。现在已经弄好了。也不掉电了。

网友:
那铁片MS管真的可能会烧坏后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幸运,桥没烧,只坏了CPU供电上管,和PWM芯片。现在已经弄好了。也不掉电了。

诶 兄弟啊 你这个就可以了  我才点背呢  自己的机器 XPS13  就是BIOS坏了  机器温度检测有问题  开机还慢 在别的地方 芯片被换了 我刷了一天的BIOS 还是不行  在网上买了一个还是不行 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我之前把能亮的芯片留着了 后来备份出来刷的  刷回去也不行 我都无语了

网友M:
没装待机芯片直接通电了,结果大短路 这个真不好说,3V 5V通哪 可能就烧哪里,你想 19V直接加到3V5V电压处,那还不是一烧一大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运气好,烧一大片,还不是最担心的的,最担心的烧U,,!

我曾经多次发贴说明基础知误解的重要性,可很多人不听,哎PWM电路的原理说明你要多加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装待机芯片直接通电了,结果大短路 这个真不好说,3V 5V通哪 可能就烧哪里,你想 19V直接加到3V5V电压处, ...

可不吗,现在很后怕,修机搞机要认真啊!别总着急通电!

网友:
我之前也搞过,烧一大片,

网友:
不装待机芯片,会少导致19v直接送到5v,3v,你先看看这些电压去了哪里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芯片拆了 要取掉上管 不然要大电流

此大电流非彼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此大电流非彼大电流

此大电流已把我吓尿!!!此大电流已把我吓尿!!!此大电流已把我吓尿!!!

网友P:
这其实是新手会犯的错误,我之前就是,啥也不懂,拆了待机芯片没给装回去,结果南桥,CPU,全冒烟了,板子上没啥好芯片了,这是我犯得唯一一次大错误。总之结果是19V去的地方,估计死的死伤的伤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其实是新手会犯的错误,我之前就是,啥也不懂,拆了待机芯片没给装回去,结果南桥,CPU,全冒烟了,板子 ...

多学,多练,仔细,认真,要稳,莫急!

网友Q:
这样通电,等于把19V直接加到3V5V上,应该是烧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通电,等于把19V直接加到3V5V上,应该是烧的东西太多了。

嗯,这次我很幸运,不会有下次了!

网友:
这就厉害了 不装待机  那是烧一片片

网友R:
楼主你是刚毕业没有多久吧 这个通病啊

网友S:
最关心的是收到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是刚毕业没有多久吧 这个通病啊

自学,但我知道拆PWM芯片不能通电。只是打岔忘了。一看你就没细看帖子。我知道这机器有铁管通病,但初期问题不是通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关心的是收到了多少大洋

150块!这破本子也收不了多少!本来挺好修,就是被自己搞得不好修了!不过最后也修好了!就是自己粗心大意!

网友:
B460上管烧穿的很容易烧cpu   待机芯片不上 19V直接乱窜  楼主算运气好   才烧这么点     很多时候待机芯片不装桥直接挂了

网友(2018-12-05):
你这个会烧坏一大片芯片 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你的运气可以去买彩票了 没有芯片必烧

网友:
自已犯下的,只能自己慢慢查,维修最怕这样的故障

网友:
大短路看看是哪里短了,u供电还是其他

网友:
本来这个机子这个故障是通病换掉4个铁壳管就好了捡钱的,被你这样一搞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幸中的万幸,只坏了CPU供电上管和CPU供电芯片,都已经更换,现在完美亮机。

你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我还以为3V5V二路一大片呢!

网友:
把3V_5V供电后级的所有电感都拆了,再一个一个去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