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612K打印机电源板维修 (续)

楼主(2018-10-27):
打印机开不了机,拆机保险管熔断换保险管,通电保险管炸了!!!之后发现高压开关管(6R380C6)短路。后面到论坛发贴得到 “xjcoy” 大神指点叫我检查电源板其他元件以及保险拿掉串上100W灯泡测试,后面发现整流桥坏了,八角控制芯片(28600D)5脚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开关管G极已经对地短路了。检查完电源板全部元件后留有一个疑问变压器左边1-3脚导通,4-5导通,右边6-9脚导通估摸着应该是好的。先发货,到货后换上,买了个灯泡以及座子串到保险管位置,怀着爆炸的压力犹豫再三插电开机灯泡闪了一下(发货时我就补习过功课了,只要不是常亮就是板子正常),正常了后级没有短路。万用表检测输出端三脚左边35V,中间接地,右边无电压。估摸35V应该是正常的(一般27寸显示器都输出60V了)。装机上电自检,装驱动打印OK。
感谢 “xjcoy” 大神指点

网友(2019-09-24):
打印机主板电源板维修我们这边很少有人去搞,打印机主板电源板拆出来很渺小,小到你根本不想去理他,但更换就很贵了,其实是有维修价值的,难得好文章值得学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