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 有供电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10-27):
今天拆机一个主板,客户说玩游戏的,等着用,B85修的不是很多,有的刷BIOS,有的三极管问题,但这个主板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全有,时钟也有,无复位,BIOS刷过,一头雾水,CPUPWRGD也有,去了PCH,但PCH不给复位,没图纸,查查缺什么条件,有大神见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客户急用,

网友:
一,看其它所有电压是否正常?电源的PG是否到位?二,是不是其它外设拉低了?三,RTC电路也测下?

网友:
问题集中到桥那去了,,,,,,,,,,

网友:
查查CPU_PG是否发出
B85桥有2组供电,分别是1.05和1.5。当桥收到PWROK信号,ME_PWROK,   APWROK,SYS_PG这三个信号之后,只要BIOS没问题,25M晶振与32.768K晶振正常,那么会出全板时钟,再出CPU_PG,最后出全板复位。所以现在应该查查CPU_PG是否发出,如果有,而没有复位,就要考虑桥的事儿了,加焊和更换随便你了。以上仅供参考不负责任啊,如果有用烦请关注下我的贴了加加分,嘿嘿真够不要脸的吧

网友:
正在修了一块,有时钟,无复位。。。。。。

网友:
这板还有个1.05桥me供电看看那个正常吗。

网友:
以为是修好的机器了,我也有一块类似的板子,工作不起来,,,,,,,,,,,

网友:
这板。你拔过电池没有。

网友:
对于我来说 有图纸还好,没有图纸一头雾水  非常感谢迅维助我们成长!

网友:
这个你修好没有啊?

网友:
有图纸还好,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2019-02-20):
请问有这板的BIOS吗,我手上的这个板需要重刷bios,官网的只有5.1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