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742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10-27):
dell E7420不充电 ,插充电器 充电指示灯亮一下 ,进系统里看 电源以接通未充电 ,充电芯片BQ715 .看机器
充电芯片换过,查充电检测电阻,看图纸是直连的 ,后来查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PSID ,是由PU111控制 ,第三脚是由3,3v上拉 ,测量第四脚
无3.3V PS ID信号 1脚DOCK_PSID 为1v多 5脚5v正常 ,ps id 信号不正常 ,直接把3脚和四脚直连 ,测试充电正常。

网友A:
如果想继续查,应当查6脚的 PSID_SELEC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继续查,应当查6脚的 PSID_SELECT

客户不乱接适配器的话,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B:
客户不乱接适配器的话,一般是没事的

嗯,简单直接,解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