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450LD rev2.0不开机

楼主(2018-10-27):
ASUS  X450LD rev2.0不开机,同行的机器,拆机主板进了很多小强,测待机5vsus正常,3vsus只有2v多,明显不正常!打开点位:

待机芯片是rt8239B,2脚是5Vsus,2.45v正常,4脚3vsus,5V,高了,不正常,点位连接到PR8112一个249k的电阻,看的有点发霉,测值无穷大。

找不到一样大找了个150K的换上3vsus出来了,实测4脚电压1.45V,按开关触发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rt8239B 3/5VSUSV的开启脚位是2/4pin,PR8112无穷大,导致3VSUS开启不正常!

网友:
主要是电阻被腐蚀了,,,,,,,,

网友:
电阻腐蚀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239B 3/5VSUSV的开启脚位是2/4pin,PR8112无穷大,导致3VSUS开启不正常!

开启电压高了也不行吗?

网友:
电阻腐蚀导致的,细心还是好处理。。。。。。。

网友C:
图纸还是很有必要的   图纸的重要性

网友:
主板坏的多 我有台开机不显示 刷BIOS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电压高了也不行吗?

看下rt8239数据手册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还是很有必要的   图纸的重要性

ASUS图纸是最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电压高了也不行吗?

高于4.5v就会关闭开启

网友:
修的够仔细,为你赞个,手机不好为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