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灵越15-5548按开机键不触发 ,不充电检修。

楼主(2018-10-27):
一台Dell Inspiron灵越5548, 板号LA-B012P,故障为,通电不触发 ,不充电。

拆机接原装适配器+19.5v到电源端口。测量开机时+B电压1.5v,慢慢地下降为0V,+B正常开机电压应该为+13.5V。显然偏差太多,外接+B13.5V机器能正常亮机。可见故障点在电池管理PU701 ISL9520或外围元件有坏。于是订回ISL9520换上,+B电压稳定1.5v,不会下降为0V了。测PU701 SL9520各引脚后,发现1AGTE 19.V 正常时应该为0V的。

图纸跟电路发现PU701 ISL9520 1AGTE跟过PR725 150K接到PQ700 AO4407场管4G,拆下测量PQ700 AO4407 G极已漏电。

更换其它型号参数一样的P沟场管。

故障排除。

网友:
图片显示异常 上传方法不对

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