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不认硬盘,刷BIOS结果不显示了

楼主(2018-10-27):
GA-H81M-DS2不认硬盘,测两组数据线阻值415 ,4个接口都一样,此板没有耦合电容直连桥。。首先刷个BIOS结果不亮,刷回去也不亮了。。。

网友:
你先找BIOS刷亮机再说,如果不是BIOS问题,那就只有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
刷回原机的也不亮了??那不应该啊。。焊接的时候没有吹掉原件吧?

网友:
是不是你保存的BIOS资料搞错了,照道理刷回去只会是原来的故障啊,先检查下再说,要不就再换几个,官网有时也不靠谱,再不行老老实实按时序查。

网友:
sata 数据线直通桥    不认盘   多半 PCH 有问题了。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要不就是你眼花刷错了  要不就是不取BIOS时把小零件吹掉了  不然一般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之前能亮机,刷完不显示。你说什么问题。细节

网友:
你要知道硬盘的供电是哪来,如果硬盘供电没问题,看看接口外观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桥坏了

网友:
需要细节。才能判断。多一点细节。看看。

网友:
还是先测量一下基本的电压信号 再看看吧   估计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bios芯片吹得太久或者温度过高也会吹坏的,先检查下bios芯片旁边的元件有没有吹掉的,粘锡的,正常的话换个bios芯片刷回去试试,当然要保证你备份得没错才行

网友(2018-12-15):
不认硬盘一般是PCH接的电压偏高,偏低导致的,VCC1_05    VCC1_5当然偏太高会烧桥的

网友:
SR17的桥吧,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不显示,放着呢,估计桥over了,暂时不折腾了,

网友:
先找到刷能刷亮的 bios                         ·

网友:
你在逗,SATA接口的数据线接口到桥没有耦合电容?
GA-H81M-DS2图纸:

网友:
什么板> 怎么会没有电容呢.                                  .

网友:
如果不是BIOS问题,那就只有是桥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