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没有电源头修DELL xps11 机型P16T 不出B+

楼主(2018-10-27):
     接到同行的一台dell xps11,板号LA-A161P,VER1.0(A00).

插上原机电源时电源的灯一闪一闪的。手里没有这种新款的头,直接拆机,手摸发现PL203LP边上一颗电容很烫,心想又要捡死鱼了。

拆掉后电源灯不再闪烁,装上电池,开机画面出来,心里美滋了!

不到一分钟提示电量不足,插上电源没反应,再次确定了一下,还真是没反应。。。

拔掉电池,心都凉了,NO3V.NO5V.连B+也没有。。。。这回蛋疼了!

打开图纸,B+来自充电芯片BQ715

,测了一下大概条件,ACOK和ACDET都有电压,VCC也正常,直接订了BQ715.

小心的换上BQ715后满满的自信又被现实给了当头一棒。故障依旧、、、、、、

只能慢慢来了,问了下一个师兄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好些名称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看到ACDRV和CMSRC时看到来自VIN转过来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图纸应该是一个MOS管。

看到实物的时候发现这个完全不是常见的MOS管。只测到单独的那一个有19V,4个连在一起的那边19V,3个连一起的只有0.8V,PQ201型号是CSD87312Q3E,查得这个MOS为双N,N管驱动极有19。

拆掉后G极为5v。

手里没有这种管子

看了一下后边都有大电阻,直接甩一砣锡上去。

B+出来了,开机圆圆的DELL出现了。

笔记本修得少, 贴子没啥技术含量,但有一颗滚烫的心。

有帮助的没帮助的,都鼓励鼓励!谢谢

奉上CSD87312Q3E的结构图

网友A:
你那个双CMOS管是六脚的吗??你拍的照片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双CMOS管是六脚的吗??你拍的照片看不清。。。

不是的,正方形。8脚,下面有焊盘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大电阻阻值是不是10

网友:
大电阻阻值是不是.....还是0,你测试了下不

网友:
完全没听明白

网友:
楼主    惠普小头不能用

网友:
                       真是蛋疼的问题

网友:
acdet要大于2.25v充电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通过acdrv来驱动保护隔离管导通 要是电阻坏了可以直连 但要确定保护隔离管是否正常导通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太难记了

网友:
ACDRV和CMSRC 666666666 你很厉害

网友:
说白了保护隔离有问题,mos官可能柔软击穿,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