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DELL T07G平板有待机,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8-10-27):
这个是个平板加键盘,就和笔记本一样的。   接的是手机尾插一样的电源线,现在故障是不加电。   已经换过尾插了。 刷过BIOS。再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V11吧Pro      要插上电池的,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后机子会不会振动一下,不会那就是板子还有其他问题,这种PCH和CPU集成在一起的比较难搞

网友:
我有个尸体你要不要  企鹅695985543

网友:
我刚好有一台,需要测什么,我帮你测

网友:
插键盘接口的中间有个宽口才是电源囗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吗。淘宝找个图纸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