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 PLUS 上电秒掉电求助

楼主(2018-10-27):
客户送修一个华硕B85M-V5 PLUS主板,故障现像是上电立马掉了。 再按开关能还上电,秒掉电。 上电瞬间量各电压也有。 BIOS刷过。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不秒掉电不。

网友:
先可试着查下IO,包括IO到ATX16脚的PSON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待机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都测了什么电压呢,cpu坏也会的哦

网友:
测电压没有?华硕三极管爱坏。。…。…。…。…。……。。……。……。……。……。。……。…………

网友:
测下-各个电出来未.................

网友:
pg  和  pwrok  你测过没有      有时候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故障

网友:
可能还有电压没有去测,,,,,,

网友:
可能还是有电压没有测量到,,,,,,,,,,

网友:
看一下IO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既然都有供电,看下时钟和复位呗

网友:
pg  和  pwrok  你测过没有看一下IO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主板很少修

网友A:
服了,服了,天天看你在求助,也不发个经验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了,服了,天天看你在求助,也不发个经验贴

行,明天我就写经验贴。 明天就写经验贴。

网友:
昨天刚修个也是这种情况 CPU供电芯片的5V电压短路 芯片和电阻都坏了

网友(2019-01-04):
要检测的地方太多。写下来太多,

网友:
不会是外观没看,CPU针脚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