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14IBR不充电、单用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0-27):
型号:联想100s-14IBR
版号:1501b_01_01
故障:不充电,接适配器一切正常,单用电池拔插电池好多次才可偶尔开机。在别的地方换了三次电池都没解决。之前同故障刷BIOS测试没问题拿走的,不到一个礼拜就同故障二修
参考论坛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9136-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48-1-1.html

此机器无图纸,盲修。

重点测试充电电路,此机器的充电电路由U0901 OZ9690LN芯片控制,但是电量信息的设计增加了一个小芯片,如图:

U0801,看芯片标示“4145”,找了好久资料,才确定此芯片完整型号是“hy4145",可替换型号是“SP2541”,是bq27541的升级版本。找到以下相关资料以及bq27541的PDF做为维修参考.

      SP2541使用专利算法计算电池剩余容量,检测温度,电池使用剩余时间等等电池相关资讯。
      使用库伦计,通过电流的检测计算,避免了电压检测造成电量百分比跳变的问题,使电池使用更加完全,使用更长时间。
      在性能上跟TI的相媲美,性价比相当高,通过IIC通讯,可使用在系统端和电池端。
      平板电脑市场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4核、8核CPU出现,更多功能的实现,使得平板电脑成为多功能的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耗电量就越大,对电池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但是产品的体积相对却越来越轻薄,这就要求电池的体积不能太大。那不能通过体积来增大电池的容量,提高续航时间。所以使用精准的电量计来使电池使用上能够使用完全,这样同样可以提高电池的续航力。因此在要求电量精准显示和长时间续航的便携式设备中都有使用,并在任何平台都可使用。
SP2541  可写程序,为客户节省测试费用,充电电流1.5A,放电可达2.1A.其角度与EG2801相同,耐压12V;应用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保护板,移动电源,电池管理系统

最终结果:放弃维修,连换4145都不想换,因为换了不好的话,最好跟电池一起换。陷入了死循环,没报上价格,不想修了,分享出来给有兴趣的去研究,少走点弯路,如果同故障有人换了全新的4145好了,就证明这个芯片没有带程序,希望能分享出来。

脚位定义:

BAT    第四脚  电池电压测量输入。 ADC输入。 用0.1mF电容去耦
REG25  第二脚  内部集成LDO的2.5V输出电压。 连接最小0.47mF的陶瓷电容器。
REGIN  第三脚  内部集成LDO的输入电压。 连接0.1mF陶瓷电容。
SCL    第11脚  从机I2C串行通信时钟输入线,用于与系统(从机)通信。 使用10kΩ上拉电阻(典型值)。
SDA    第10脚  从机I2C串行通信数据线,用于与系统(从机)通信。 开漏I / O. 使用带10kΩ上拉电阻(典型值)。
SE     第1脚   关闭开启输出脚。漏极开路。
HDQ    第12脚  HDQ串行通信线路(Slave)。漏极开路。
SRN    第8脚   模拟输入引脚连接到内部库仑计数器,其中SRN最靠近PACK连接。连接到5mΩ至20mΩ的检测电阻。
SRP    第7脚   模拟输入引脚连接到内部库仑计数器,其中SRP最靠近CELL连接。连接到5mΩ至20mΩ的检测电阻
TS     第9脚   包装热敏电阻电压检测(使用103AT型热敏电阻)。 ADC输入
VCC    第5脚   处理器电源输入。 连接到REG25的最小0.47mF电容应接近Vcc。
VSS    第6脚   设备接地

网友:
bq27541可准确预测单个锂电池的电池容量和其他操作特性
可充电电池。它可以由系统处理器询问以提供小区信息,例如
充电状态(SOC),空载时间(TTE)和充满时间(TTF)。
通过一系列命令(称为标准命令)访问信息。更多功能
由附加的扩展命令集提供。两组命令,由通用格式表示
Command(),用于读写bq27541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包含的信息,
以及它的数据闪存位置。命令使用bq27541的串口从系统发送到仪表
通信引擎,可以在应用程序开发,打包制造或执行期间执行
终端设备运行。
单元信息存储在bq27541的非易失性闪存中。许多这些数据闪存位置都是
应用程序开发期间可访通常,在终端设备期间不能直接访问它们
操作。通过使用bq27541的配套评估软件,可以访问这些位置,
通过单独的命令,或通过一系列数据闪存访问命令。访问所需数据
闪存位置,必须知道正确的数据flash子类和偏移量。
bq27541提供96字节的用户可编程数据闪存,分为3个32字节块:
制造商信息块A,制造商信息块B和制造商信息块C.此数据空间是
通过数据闪存接口访问。有关访问数据闪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制造商部分
信息块。 bq27541高精度气体测量预测的关键是德州仪器公司
专有的Impedance Track™算法。该算法使用单元测量,特征和属性
创建充电状态预测,可在各种操作中实现不到1%的误差
条件和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好专业哦 楼主主搞芯片吗

网友:
                            价格不好报啊

网友:
反正我就不喜欢修不充电的 这类问题 头痛

网友:
好好好   大师就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