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27):
GA-H61M-DS2 rev5.0 主板
故障:触发风扇转一下掉电  可再次触发
预判此故障可能缺供电引起
测量各供电 内存1.5 PCH 1.05 1.8
测到CPU_VTT时发现为0

查运放条件 5脚测量为0   TR64一端有2.5V
5脚打对地值有6百多  电阻取下测量一个13.7K 一个10K 也正常
去掉相连电容 还是一样
再换LM324还是一样  再尝试把2个分压电阻换了 故障依旧 脑壳疼
计算分压正常5脚为1.05V  既然这样 分压电阻去掉 PCH1.05接线到LM324的5脚

触发测试不掉电了 只听到蜂鸣器滴的一声 跑码亮机 方法可行
最后处理方法 拆下LM324  5脚上绿油

再装上芯片 飞线相连LM324的5脚和12脚  搞掂完事

网友:
这种触发掉电的没有修好过几个,今天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也可能是哪里断线了,不然解释不了目前的现象,,。

网友A:
不太赞成这种修法,没有从根源上找到原因。长久使用,恐怕会影响桥供电,造成不必要的新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触发掉电的,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阻值变了

网友B:
这个5脚还连着个管呢,你这样改估计很快就挂

网友C:
5脚的信号,还与这里联接呢,,,,,,,,,,,,

网友:
也说是说,如果1.05V不正常,那这个CPU_VTT就不会产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5脚还连着个管呢,你这样改估计很快就挂

是连着个管 修时没仔细看图  不过5脚原来的线路已经与LM324断开了  这个倒不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的信号,还与这里联接呢,,,,,,,,,,,,

多谢指出 看图不仔细忽略了还连到这里   不过板已经交给客户 要真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赞成这种修法,没有从根源上找到原因。长久使用,恐怕会影响桥供电,造成不必要的新故障。

相当于借用了个开启信号 不是直接把PCH1.05供电做开启呢  5脚连着个管当时PDF里没注意到  楼下有人指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连着个管 修时没仔细看图  不过5脚原来的线路已经与LM324断开了  这个倒不担心

不行的,你直接拆一个管就搞掂,你这样肯定回来的,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

网友:
我也遇到触发掉电的,目前没修好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