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320W

楼主(2018-10-27):
这个电视电源板上,ENA和PWM那个是背光开启信号呢,那个是背光调整呢?我感觉ENA是背光开启信号,不知道PWM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别一个是亮度调整的,,,,,,,

网友:
这个是脉宽调制信号,,,,,,

网友:
ena开启 pwm亮度调节

网友:
ENA和PWM分别为开启与调整信号。

网友B:
en 是开启信号,, pwm 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一个是亮度调整的,,,,,,,

有的电源板上PWM就不是亮度调整,我遇到过pwm-A   pwm-B的,我试过了,这个是亮度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 是开启信号,, pwm 亮度调节,,,

有的电源板上PWM就不是亮度调整,我遇到过pwm-A   pwm-B的,我试过了,这个是亮度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板上PWM就不是亮度调整,我遇到过pwm-A   pwm-B的,我试过了,这个是亮度调整

PWM这个确定是亮度调整,只是有的高压板没有这个功能,,主板发出这个信号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