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笔记本进bios需要密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27):
如题,试过去掉cmos电池无效!刷bios能解决不?哪位师傅知道的告诉一下!本人新手,这种问题处理的不多!没有经验!还望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刷bios搞定!

网友A:
学习一下,是直接用U盘刷BIOS吗?

网友:
一般取下来刷。HP和DELL有些可以用U盘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是直接用U盘刷BIOS吗?

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