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6770显卡维修

楼主(2018-10-27):
铭瑄6770显卡2G,ddr3版本。全板无供电。
仔细量了下,核心供电0,显存0,背面金手指上边测八角芯片up0104s正常,各脚电压貌似正常,芯片微烫。正面1117正常。
打对地,VGA1、2、3脚74欧姆,13、14脚无穷大,这时候仔细看,才发现14脚cth08芯片有焊接痕迹,这明显是一块二修板。尝试换了个cth08,13..14还是无穷大,测量cth08相连的第三、第六脚电阻,阻值明显不合适,电阻上有标阻值,找来一样的电阻换上。打对地都是720(大概吧,忘了),行场同步修复
显存和核心还是没有,开始修这边。根据时序,先修核心,核心供电上测一电阻有12v电压进来,但是电阻另一端变成了3.4v,明显被拉低了,要么电阻本身坏了,要么供电芯片坏了。换电阻,无果,最后难道要走换芯片的路子?
核心芯片up1610p,qfn封装,本人对焊这个一直头疼,能不换就不换,还是先找找供电开启条件,网上找来up1610p的电路图参考,因为实际电路和网上电路图还是有很大不同。12v被拉低,其他脚无电压。找芯片开启条件,这里走了弯路。发现14脚en脚通过电阻、电容连到了一个三极管,然后来到了显卡右下侧,这里是风扇智能供电端。草绘了2张图。
通路显卡常用的pb4350,电压明显不正常。这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出了电路,可是发现en信号和主核心芯片有关,测主核心出来的电压又是正常的,可是电源管理芯片就是没有en信号。
抓狂2天后,最后一招,换up1610p电源管理芯片。吹上、拖焊搞定,核心供电有了,显存供电有了,显卡正常亮机。跑了半小时,看没有问题,此卡修复。
最后总结,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1610p芯片的电路图,原来这个EN信号是芯片自举,不需要外部条件开启,只要供电正常,这个芯片就开始工作,EN就自己有了,电压1.44v。也算是一个奇葩。

网友:
首先R670是12V供电保险。既然输出拉低,那就量有没有短路。有短路芯片必须要换

网友:
楼主这卡都修的这么6,我是没有半点兴趣了

网友:
觉得楼主讲的很好,现在电路设计都不安套路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