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lus刷机能过无法激活

楼主(2018-10-28):
6p刷完机在开机的激活处激活不了,测基带S1 S2,S3。S4电压,电压为0,换基带电源也是o电压,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基带电源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开启 信号都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电源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开启 信号都测了吗

信号正常

网友:
那就换电源

网友:
卡在哪不能激活?

网友:
楼主问题问得不够明确,有没有基带,有没有信号,激活失败提示什么?????

网友:
拆基带电源测到S4那路阻值过低了,加电焼机发現一个电容发热,拆下电容后测试所有供电正常,完成激活!謝謝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