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9370 TYPE-C 供电头??

楼主(2018-10-28):
现在新型电脑如7代和8代 机器已经开始使用USB TYPE-C插口进行主机供电了。这个插头里面有+5V, +12V, +20V.

显然,20V是整机的主要供电。问题是现在有没有这种转换电源头卖的?接手的新XPS9365,9370没法连接可调电源了!

网友:
只能接原装适配器对找图纸修,而且最好有示波器,估计以后这种保护隔离会修死人,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来了

网友:
目前多是用原装电源维修 也不是说一定是20V才主供电 目前thnkpad很多是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