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固态WIN10启动过程中二分多钟无响应和滴异响

楼主(2018-10-28):
联想e420,固态硬盘,WIN10系统。1、不装电池,在启动过程中,WIN10窗口徽标出来滴一声音然后就黑屏二分多钟无任何反应,然后能进入桌面普通应用正常。关机最后又滴一声音响,掌托位置THINKPAD字母I上的红灯会闪烁五下。

2、安装电池(电池没有问题),启动过程同样滴后二分多钟无响应,进入系统后普通应用正常,关机时现象一样,滴响红灯闪五下。
3、电池和适配器都插上,启动过程一样响和二分多钟无响应,关机时也是一样响和闪五下。

请教大家,这故障是哪里的问题。其它都没有问题,就是触摸板按键坏了不起作用,为了防止有影响,线拨了下来。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
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先换一个硬盘试一试,再换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没有碰到类似的故障,楼主找到问题就回复下,好让其他同学学习下

网友:
应该还是先排查下硬盘,现在的固态用工具扫描不准,扫描都正常的也有坏的

网友:
换了个机械硬盘安装WIN7系统正常。现在准备用原来的固态硬盘安装WIN7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固态放其它电脑上没问题,但有可能放这台电脑上就有问题,

网友:
一般可能就放弃

网友:
进系统后掌托红灯还会闪?这个就很奇怪了,BIOS里的UEFI和快速启动有设置了吧?

网友A:
这是固态固件有问题了刷下固态的固件或者重新开下盘就OK了固态固件在不正常重启或者意外断电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固态固件有问题了刷下固态的固件或者重新开下盘就OK了固态固件在不正常重启或者意外断电时很容易出问题

原来是金士顿SUV400S3 120G固态,看大家都说硬盘有问题,我用KST软件查看了没有问题也做了安全擦除,再装win10还是这毛病,然后更换一新的影驰120G固态硬盘也是这毛病。WIN10是从是MSDN我告诉你网站上下载的安装版。用GPT分区和MBR分区两种都试了,都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