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LA-B162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0-28):
               故障机     宏碁    版号LA-B162
    故障  不通电,看不到待机电流
    机器拿来的时候客户说要的急,马上修,OK ,机器到手上电一看没有反应,这个好修啊不通电吗,速度拆开,板子哇哇新啊     板子没有修过不错,既然不通又没有待机电流,首先先到的就是公共点短路,因为现在的新机器好多公共点短路电流表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有的就有提示,一打公共点的值果不其然,直接烧机立马显出原形,(上管的滤波电容短路都是直接干掉一般都是不会补回去吧,而且有的时候就会拆好多个吧) 就是这里了一个电容短路,板子上就只有一个,干掉后值恢复,上电电流表也可以看见电流出来一下表就看不见,看来正常,接上开关,按一下完美亮了,本来应该就这样完美收官的,可是装完发现了,现实很残酷,上电0.53不动,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又拆,拆完裸板子点有没有问题,难道是外设引起的光驱键盘触摸板还是USB小板了,既然有了思路那就干吧,一个个上来看结果都上完了还是可以点,那刚刚我没有上好吗,最后上好硬盘点,问题浮出水面了,我去,硬盘引起的啊,不会的,不会的,当时是这样想的,换个硬盘试也是这样 看吧换的固态,就是这么任性,修个短路的运气都不好,难过,自己查了一遍硬盘条件发现5v供电有点波动但是也不至于是不开机的电流啊。4.9-5.2  就这样波动一下,而且数据线值都是正常,没招了,问问咋的大神群吧,两个大师傅给我说了很多招,我也挨个查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而且当时觉得5v那点波动也不至于就直接加焊了一下转换 也就是这个,现在好多都是这样的芯片控制3  5v 转后面了,结果没变,刷bios也一样,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该查的都查了查不到也法子了,没招就目标开始放桥自身,又不想换要是换了一样的话就白花时间了,就像到直接加光驱托架吧只要能用来交差,结果不如意啊上,加了一样不开机,看见这样就更想动桥,结果就是上了BGA下来   看吧,没换加焊了一下结果一样,没招了,桥也干了不好,看来不能这样修冷静冷静,跑到群里吹会牛逼 抽支烟冷静,就这群里聊天的时候回想到这个机器拿来的时的故障,找来图纸看了一下,5v待机芯片没什么好看,好看也不好,真任性,就这样理了理思路,想的难道是取了这个B+上的电容引起的,没多想就补了一个     补回去,结果真的出人意料勒,懂得真的就了,就去群里问了一下结果有的说是电容短路电流过大影响到电感吗,结果我试了试,取了加好的电容结果回复到了上硬盘上的0.53,现在又去掉电感直连 结果是可以开机,上硬盘也正常,开始以为真是电感引起的,就换上一个电感结果不是换上后不补电容也是一样上硬盘不开机,现在就只有芯片没有换来试,换芯片就算了直接补回电容 结果就是这样。。。。。。那能想到是那个B+的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A:
兄弟你不是有波波吗,怎么没用上了呢

网友B:
π形滤波,可以用示波器看,我估计不加电容,后级电压是这种类似正玄波的;加了电容就是一条直线,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不是有波波吗,怎么没用上了呢

19v 正常   待机也是正常的没事抓他干嘛啊  而且抓了转出去的也是正常的波动不是很大

网友B:
我只是理论推断,具体要试试,这种故障,疑难中的奇葩,奇葩中的冷门,楼主真是太牛了,这技术,可以上天了,佩服佩服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一般都是直接抠掉电容懒得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呵呵································

网友:
                           不是吧   这么神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一般都是直接抠掉电容懒得加。。。。。谢谢楼主分享

很多都是这样会的补回去的是少数

网友E:
我都是加上电容,不加总感觉不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是这样会的补回去的是少数

看吧  就知道偷懒  现在知道教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吧  就知道偷懒  现在知道教训了吧

难道你都会补回去吗   干了这么多第一次遇到遇到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理论推断,具体要试试,这种故障,疑难中的奇葩,奇葩中的冷门,楼主真是太牛了,这技术,可以上天了 ...

奏凯  不带你这样的  低调点  我都是请教你的

网友:
高技术有耐心,厉害

网友G:
这种问题 不没见过 ,长见识了,一般拆了电容也就拆了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 不没见过 ,长见识了,一般拆了电容也就拆了  没什么影响

对啊  拆个几个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次算是遇到了  拆了不补回去还不行

网友:
楼主这脑回路,不得不得佩服 是我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我基本是拆下来的会补回去,因为每个元件都有它的作用

网友:
说明你板子前面公共点19V电压含有较大的纹波成分,那么在进去5V线性芯片前,又由于你去掉了这个L型滤波器的电容,导致电路结构发生变化,会产生感生电动势与19V相叠加,反而加剧了5V芯片的输入供电19V电压更加波动,从而导致形成的5V待机电压中也包含了较大的纹波,使其带负载能力变差,当你一旦接入硬盘就会因为负载加重而引起波动加大。同时被加重的19V公共点电压还会引起3.3V代价电压的波动。如果你把那个电感和电容同时去掉估计效果还反而比你只去掉一个电容要好的多。

网友:
这种我电容拆了一般都不补回去,原来有些不补有这种故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π形滤波,可以用示波器看,我估计不加电容,后级电压是这种类似正玄波的;加了电容就是一条直线,不信你 ...

同意这种说法,拿掉电容肯定会影响电路,有的情况只是能将就着用,虽然扣掉一两个电容的事我也常干,我的懒劲比楼主没的差,哈哈!但有时搞不好的时候,还真要回头想想我动了什么,对电路的影响大不大,还是感谢楼精彩的呈现,只能说技术牛X,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有耐心,胆大心细

网友:
走弯路了,偷懒热的祸。。。。。。。。。。。

网友:
这个还算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是会加回去,费不了几个时间,原样修复更心安一些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不错  又是个送钱的机器

网友H:
这个我也修过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也只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记得也是鸿基的19V短路,搞了好久也是补上电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修过 应该是通病

不会吧这个还是痛病啊  应该是都没上这个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I:
唯一的电容 不要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唯一的电容 不要取!

恩   这次知道了  这下长记性了不能取的独苗

网友:
哈哈,看到这种复杂的原理就头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加上电容,不加总感觉不稳定。

有就加,没有就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就加,没有就不加,,,,,,,,,,,,

料板上电容啥样的也有,我都是拆料板

网友:
修机器就要这速度

网友:
拆了的都会补回去,遇到过联想的有个位置不加的话会闪屏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现象?我一般都会找个电容补上去、、

网友:
9v 正常   待机也是正常的没事抓他干嘛啊  而且抓了转出去的也是正常的波动不是很大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没过来  是吧!!!!!也有可能设备器隔离管也没过来

网友:
没得保了??这么新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