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5 820-00164

楼主(2018-10-28):
苹果 A1465 820-00164  机器进水处理后 上电0.15反复重启 测量各个电感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由于苹果修得少 就挨个找点位 对着图纸找转换电压 小芯片之类的 从右到左开始找小芯片看有没有什么小电压之类的 或者信号  当测量到BIOS 旁边有个小芯片时发现一个小芯片 没有完全输出电压 5脚7脚没输出1.V 测量芯片VCC EN 都有 这个小芯片坏得还还真怪 2脚3脚就有电压输出 5脚7脚 没有电压   打了下对地200多 查了一下去了哪里   当看到这个管子没装的时候 有点喜悦  测量这个管子D级有电压 心想没芯片换 直接连过去试试 接上上电嘿嘿惊喜啊  电流在往上飙啊  接上屏亮鸡     苹果修得少 料板只有一块也懒得找了  不会修只能傻瓜式的 全版挨个量   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厉害啊。。。。。。。。。。。。。。。苹果难修的很·········

网友:
你能解释下这是什么电压或者作用吗

网友:
全板挨个量 长见识了

网友:
多修一些就有经验了,慢慢来

网友:
直接联过去可以工作,但这个电压就不受控了,,,,,,,

网友A:
这个是个什么芯片?直连没有问题吗?回不去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什么芯片?直连没有问题吗?回不去返修?

看电压去了CPU 正常进系统 没得撒不良反应

网友:
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MOS管吧?有开启的话,供电正常的情况下DS就会导通了

网友B:
苹果修得少。都修好了。厉害了LZ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知识很厉害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修得少。都修好了。厉害了LZ

跟你们高级工程师 还是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