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I2369V不接信号源有去掉信号源前的残留影像忽清忽模糊

楼主(2018-10-28):
有一台I2369V显示器,客户使用中忽然闪烁,缺少红色或说红色不正常,一会清晰一会模糊,间隔伴随画面呆滞,拨掉信号线,没有信号源的情况下,画面仍然有残余的图像,更换了驱动板试了还是同样的故障,屏电路上有芯片SM4043有温度但不高,接下来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请教高手维修思路。

网友:
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需要谎换机子啦,不要过高了

网友:
残影就是屏的问题,有电压没有到达屏上

网友:
碰到这种屏出问题的 基本都是让客户换新的

网友A:
   量 量         有没有VGH 20多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 量         有没有VGH 20多伏电源

有,但是冷机开机电压是35.8V,几分钟以后下降到31.5V左右稳定了。VDD电压12V,VST/VGL是-8.1V。VOCM0电压4.5V,VCC18电压1.8V。请再指导一下。

网友(2019-04-02):
我的是反复循环重启,还没有查出问题,不接屏就正常,接上屏就反复循环重启

网友:
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
没有呀,一直在那里放着,主要是有残影感觉不好搞。

网友:
屏坏了,换新显示器吧,左侧正常,右侧偏红,抖动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坏了。图像不正常的大部分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