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 程序

楼主(2018-10-28):
板号490891300100R 正面板号ILIF-031 2 REV:A

我备份出来的是128k。哪位好心人有这个bin。奉献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屏爱坏,,,,
这里有个程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4541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屏爱坏,,,,
这里有个程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454122-1-1.html

我下了这个,他是256k,刷了不开机。我备份出来的是128k

网友B:
谢谢分享,3.3 的管容易坏hp的机子好多的

网友C:
你换一个256的存贮就可以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一个256的存贮就可以写入了。。、、

感谢,我一会试一试。。叫我说什么才好呢!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换一个256的存贮就可以写入了。。、、

我刚刚找一个笔记本BIOS芯片刷了256kb的程序,可以开机。但是故障现象一样。我现在怀疑是24Cxx的数据不对。但是有4个这个芯片。怎么办呢?屏我刚刚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3.3 的管容易坏hp的机子好多的

3.3v没有问题,感觉像是显示器在自己检查,那个画面像是灰度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屏爱坏,,,,
这里有个程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454122-1-1.html

谢谢你,您推荐的程序好用,我写笔记本BIOS芯片里,焊到主板,故障现象没有变。估计24Cxx数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找一个笔记本BIOS芯片刷了256kb的程序,可以开机。但是故障现象一样。我现在怀疑是24Cxx的数据不对 ...

你都没说,你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说,你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开机灰屏 然后出现搓衣板的灰度阶梯然后再灰屏如此反复。就是没有图像,没有信号时也可以自己待机休眠,

网友C:
这显示器,不是两种信号输入接口吗,两个接口都是这样灰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不是两种信号输入接口吗,两个接口都是这样灰屏吗,,,

没有测试DVI接口,应该不行。我已经买这个板了。不想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