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a-7981的奇怪问题,望大神分析

楼主(2018-10-28):
    la-7981,机器拿来的时候,客户说是不引导系统,当时觉得简单,刷个BIOS就行。    刷完后,进系统到桌面就灰屏,当时认为显卡驱动的问题,或者显卡吧?
    然后进BIOS调成只用集显试试,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BIOS中第一个页面,也就是CPU信息的那个页面是灰屏的(设置密码的页面也灰屏),但是用键盘右键调成设置硬盘等信息的页面却显示正常,只要调到第一个页面就是灰屏,这个时候的机器也不死机。怪了,当时也没多想,继续刷BIOS吧,刷了无数个,包括所谓的原厂BIOS,依然这个尿性。
    之后发现,进系统后的灰屏,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不死机,不花屏,系统管理器里面,集显的驱动也是正常。换CPU故障依然,断掉独显的电感,故障依然。怕是集显驱动问题,可是PE进去也是灰屏。
没辙了,特来求助。心中也考虑会不会是南桥?还是我没考虑到的地方?
  对了,维修过程中,发现BIOS电池没装,独显电感也被撬过,BIOS也是被焊过,综合考虑,到我手上应该不是一修,可能上家也没修好。

网友:
去掉独显上管看看。。。。。。。。。。。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显卡吧,,,,,,,,,,,,,,,

网友:
内存,桥可能都会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话 ,到了这一步 我应该会着重放在南桥上。不过G480是3代南桥吧 HM7X架构的,SLJ8E或者SLJ8C  现在这个桥不便宜啊。先跟客户报价吧

网友:
3代的多从桥方面考虑考虑嫌疑很大。

网友B:
看我帖子吧,修过这样的故障。。。。。。。。修好不用谢我,发红包就行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你有没有加焊过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要更换显卡吧,我换过好的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显卡吧,,,,,,,,,,,,,,,

不是显卡,显卡电感断开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帖子吧,修过这样的故障。。。。。。。。修好不用谢我,发红包就行

有链接吗??或者关键字,我好搜索一下,你的帖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帖子吧,修过这样的故障。。。。。。。。修好不用谢我,发红包就行

看了你发的主题,没有相关的,你有一个显卡问题的G480,不一样的,你那个显卡,我的是NV显卡,而且断开过,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