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看视频 重启

楼主(2018-10-28):
板号 820-2850     一代i5 的    是不是显卡问题  看视频   马上重启  另外这个机器能改集显吗

post_deleted

网友A:
这是2010年的1286,不能改集显。

网友:
把显卡  加焊了  好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加焊好了 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这1286就*脏话*是坑货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好了,但要把散热处理好,不然怕用不住,,。。

网友:
可以最好换一个 这种加焊的不稳定

网友:
换电脑吧,有的还完也不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可以焊下看看,这机器改集显很麻烦要飞线,而且不能装WINDOWS

网友:
这个不用干显卡 ,有通病

网友:
看到这个机就头疼 显卡容易坏 换显卡也不见得撑得了多久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买 n卡的,  a卡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2010年的1286,不能改集显。

可以改集显得吧

网友:
换显卡吧  就是显卡问题   换显卡吧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换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更换显卡吧,我换过好的的呀

网友:
显卡虚焊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说不定啊,有的时候可以用好久,有的一个礼拜就坏了,还是显卡不行啊

网友(2018-11-29):
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散热做好,撑过一个月质保没问题的,想长久就换

网友:
820-2850 这个板子换显卡显存都没用,该坏还是会坏,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常见的显卡门啊,苹果有好几款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