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不触发

楼主(2018-10-28):
a1707不触发,PPDCIN_G3H只有5.1伏电压,正常是20v,四个CD3215A全部正常,还要查哪里呢,公共点没有,版号820-00281-10,付图纸点位图,请高手看下。

网友A:
后面应该有短路,先打各大电感值都正常不?

网友:
看看后级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应该有短路,先打各大电感值都正常不?

没有短路,阻值正常的

网友:
换主板  大哥

支持 反对

网友:
苹果机器很麻

网友:
四个CD3215A全部正常后级又没短路为什么会不升压呢?电源换过吗?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我自己没图纸无法给你帮忙分析,要不你给我发一份详细图纸,我看看

网友:
哥,图纸点位图有发在上面

网友:
现在机器的维修难度越来越大了

网友:
换usb-c接口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USB-C 是新款呀, 有点东西还不能理解,这文多发。谢谢

网友:
是不是接口IC坏了,这种接口IC坏的多

网友:
                 看这点位图我就头疼

网友B:
修可以开机了,但是上电反复掉点重启,CPU电压不出啊

网友:
对于新款的时序还真的不太了解。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送去那些專修apple的地方吧, 看他們樣子好像很專業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可以开机了,但是上电反复掉点重启,CPU电压不出啊

你修的是哪里呢?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不错,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是哪里呢?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还没修好呢,你修好回复下哦....................................

网友:
苹果的主板确实难修,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首先看看每个电感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台不出发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2018-12-05):
看看 u7000的条件 换 u7000 9239 EC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好呢,你修好回复下哦....................................

我修到一台A1534 16款的 cd32151烧了 换了还是一样不升压  无头绪了  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
有普通电源口转TYPE-C的电源头卖的,可以找个电源头先试一试先

网友:
难修就换板吧,只要客户原意,还不费脑。

网友:
估计充电芯片坏了,加焊试下,不行就换

网友(2021-03-06):
T-C的接口主查升压芯片,不升压就干它

网友:
先查3.3g3h 4个芯片阻值没问题的话 直接换9239hi

网友:
新款的机器只能先观察 看有没有烧的芯片 有图纸的话待机好查啊

网友(2021-04-14):
查升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