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8-10-28):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能通电不显示。拆开机器后看下没有进水腐蚀的现象。但是CMOS电池没有装,BISO被刷过。上电测试电流泡在1.2A左右定住。拔掉内存上电电流差不多。直接查了下内存的条件。VDD SPD VTT VRE SMBUS电压都有。再次插上内存测量发现VTT 供电只有0.2V左右了。拔掉内存0.65V有了。以为芯片有问题手头上又没有订货又需要时间。于是逛了下论坛看到有各兄弟问题和我的差不多。他后来是吧内存供电1.35V飞根线到芯片的19脚好的。。瞬间想起来了忘记测19脚的电压。上电测试电压也只有0.2V。那肯定不对了。追查发现此信号受控于 PQ9107。测第3脚只有1.8V,查PR9100一端有12V。立马更换PQ9107后问题解决。上电电流一路跑到1.9A左右亮机。付上点位图和软件。。 N551JM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 叫我可能修好几天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顺藤摸瓜,直捣黄龙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缺失

网友:
技术可以  这个机器不好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受教了

网友:
很好 的经验

网友:
这是真nb .我估计要在bios
上下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技术可以这个机器不好修的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过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样的小问题都能搞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