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不通电

楼主(2018-10-28):
a1707不触发,PPDCIN_G3H只有5.1伏电压,正常是20v,四个CD3215A全部正常,还要查哪里呢,公共点没有,版号820-00281-10,付图纸点位图,请高手看下。

网友:
这个是检查到电源的功率过后才出20v前期应该是只有5v 哦 问题不在这里吧

网友:
新款的不好修啊,希望哪位大神发个维修思路,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一般可能就放弃

网友:
恕在下愚钝,真的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2021-01-15):
楼主要先研究一下。 TPYE-C  的工作方式。然后再修。

网友:
5V是基础供电,要检测到主板才会升压20V,查查type_c 管理芯片

网友:
测下充电芯片有没有输出EC待机电压,很可能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2021-02-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21-05-17):
同上,我的也是开机不触发。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