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C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28):
一片ASUS H81M-C主板,故障现象是不上电

一片主板不上电一般是三个方面的问题1是待机电压不正常2是IO芯片不正常或者IO芯片工作条件缺乏3是南桥不正常或者南桥工作条件缺乏。                 A首先测试待机电压正常,

再测试南桥晶振也起振了,

再测试IO芯片的待机电源好RSMRST信号也正常,

然后测试io芯片四个上电脚位60.61.63.64,结果61.60脚电压正常跳变,64脚S3# 电压始终为低电压,很明显是桥坏或桥缺乏上电条件。

然后查桥上电的一些信号,先查RTCRST#,有两个,正常的3.2V

再测量桥挂起电源电压的开起信号和挂起电压是否正常产生, 开启忘了拍图片,测试到DCPSUS电压为1.08V,也正常,这个电压是桥自己产生的,用于桥的返回挂起模块单元电路

再查深度休眠信号DSWVRMEN3.088v, 也OK,
再查INTRUDER#机箱入侵检测信号也正常为2.895V
能够测量的条件都正常,难道是桥坏了?补充一个现象就是扣掉电池主机可以自动上电亮机,但是无法开关机,这感觉不是桥坏了呀?会不会是哪里断线了?于是测量桥S3到IO的64脚也是通的,再测IO到桥的O_IOPWRBTN#信号,这个信号应该是直通的, 结果测量不通
很明显应该是二者之间断线了!想到跑线麻烦,于是直接从电阻OR71飞线到电容ESDC8(电容实际上没有用料) ,再次开机结果主板正常上电显示,主板修复!!!

网友A:
有点位图,还能查找一些信号,今天遇到一个工控小板,不触发,信号很难找,,晶振不起振,最后怀疑是桥的问题,报价换桥用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还能查找一些信号,今天遇到一个工控小板,不触发,信号很难找,,晶振不起振,最后怀疑是桥的问 ...

现在硬件维修真的没利润啊,大公司还好说,小公司哎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信号分析的挺好,要我可能就不会查的这么细了,一般直接就干桥了。

网友:
有点位图能查找一些信号,楼主技术不错,信号分析的挺好.

网友:
主板维修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好帖子了 ,楼主的理论功底厚实啊.感谢楼主教会了我一个不认识的信号 DCPS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还能查找一些信号,今天遇到一个工控小板,不触发,信号很难找,,晶振不起振,最后怀疑是桥的问 ...

现在电脑是个边缘产品,是不好做!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好 维修技术也一流

网友C:
都修H81了,感觉还停留在G41,H61,,,,,,,,,,,,,,,,,,,,,,,,,,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除了桥发烫,一般都不是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修H81了,感觉还停留在G41,H61,,,,,,,,,,,,,,,,,,,,,,,,,,

G41的主板已经接近淘汰了,落后了!!!

网友:
楼主图片泛滥了,看得我萌萌哒。
请问楼主,楼主大概说的情况就是触发电路IO到桥断线,但是楼主说,不上纽扣电池就能亮机,请问这是为什么啊,IO到桥不是已经断线了吗?为什么不修复线就可以不上纽扣电池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脑是个边缘产品,是不好做!

请问什么是现在的主流产品,相对这个边缘产品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是现在的主流产品,相对这个边缘产品来说

哎,你好落后,现在主流是手机呀,大哥!!!!

网友:
用万用表你怎么测出晶体起振的

网友:
详细的分析思路 6666 现在维修主板不够养活门面费用啊 一般都是换了 世道不一样了

网友:
、          楼主经验还是蛮丰富的

网友:
南桥好多信号要查啊,楼主对这些信号了如指掌,佩服

网友:
又一次的学习了。多谢大师的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信号分析的挺好,要我可能就不会查的这么细了,一般直接就干桥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E:
IO到桥的开机信号断线?这个没点位真查不出来,知道是这问题也修不了哎。。。不过最近在坛子里看到不少ASUS断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到桥的开机信号断线?这个没点位真查不出来,知道是这问题也修不了哎。。。不过最近在坛子里看到不少ASUS ...

是的,华硕主板断线不少,没有时间跑线!

网友F:
厉害了,又一次学习了真不错.挺好的。

网友G:
有点位图是好修一点,IO-南桥的断线少,IO到绿线断的多,IO-南桥的不容易测量,好多都是直接到南桥,测量需要拆桥,太麻烦  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还能查找一些信号,今天遇到一个工控小板,不触发,信号很难找,,晶振不起振,最后怀疑是桥的问 ...

如果只是晶振坏了可以该有源晶振,不用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位图是好修一点,IO-南桥的断线少,IO到绿线断的多,IO-南桥的不容易测量,好多都是直接到南 ...

那是当然的,现在这个时代高桥就不划算!!

网友(2018-12-01):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还能查找一些信号,今天遇到一个工控小板,不触发,信号很难找,,晶振不起振,最后怀疑是桥的问 ...

换桥芯片有时候是划不来,不如去买个二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又一次学习了真不错.挺好的。

修主板就是怕不稳定的故障,那样不好修!

网友(2019-04-14):
看看如何维修好的,学习高手的维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