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之显示器逻辑板纯手工更换

楼主(2018-10-28):
时间2018.10.28

主角: 27寸杂牌显示器

故障间歇性白屏

工具:304烙铁及其它

  客户那边200回收来的杂牌27寸液晶,上周干了一周的监控太累了打吃鸡娱乐一下结果没玩两局就白屏了确定了显示器原因麻溜的拆了机测屏器测试排除驱动原因液晶逻辑板故障。

  板号:V260H1-XC03,测量逻辑板的部分条件发现有个电感无电压。

  两大主芯片CM501 CM2719A。

  在论坛搜索两个芯片的PDF资料只找到CM501。

  查芯片主供电有EN0V,PWR-ONU1产生查相关测试点无电压由于U1PDF资料,只能暂时怀疑U1坏。

  准备X宝订购U1UP1两个主芯片更换试一下结果发现一样板号的逻辑板(20包邮) 且卖家包芯片功能完好订购后次日到货。空板测试关键点电压3.3V PWRON均正常直接对调两板的U1UP1,结果涛声依旧凉凉了!!!其它周边小元件的问题。因为没有电路图和点位没办法查200+20扔水里了不爽啊!

  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更换整个逻辑板
(死马当活马医)!搜索论坛,看到有大神用笔记本屏焊接成功过自己也拿了一个笔记本屏 焊接了一下发现基本可行,那就开整了!

  用手机植球的钢网插在ACF排线下面,上用304的烙铁紧紧的烫上去慢慢往下移动钢网跟着慢慢移动,排线就能拆下,6条全部拆开然后就是裸板了安全起见拆下的逻辑板接在驱动板上一下依旧电压不正常,说明液晶面板本身未坏 确实是逻辑板引起的白屏。

  排线和逻辑板的接口都先清洗再镀锡一下仔细对位用铲胶刀紧压着烙铁头加点锡来回压着拖 ,6条全部焊好试一下看看图象有没有出来

XXXX 半边脸

  成功一半说明可行,应该是另一半的排线没有压焊好又拖一次依旧半边,仔细检查发现U1有几个脚没有焊好加焊后显示正常。

  哈哈小伙伴一起吃鸡了!

  拷机两个小时使用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过程中有一疑问求懂的回复!!!

  此6条与逻辑板连接的排线,是不是必须6条全部焊好之后屏幕才能正常工作否则还是白屏 ,(实践了单焊一条或者几条还是整个白屏的焊完全部才能显)

网友A:
有没有论坛的版主  麻烦看到了联系我 好不容易编辑好一个贴子 直接WORD上传 全乱了 求版主删贴重发 我这边有编辑好的WORD原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论坛的版主  麻烦看到了联系我 好不容易编辑好一个贴子 直接WORD上传 全乱了 求版主删贴重发 我这边 ...

457812098 QQ 看到的加我一下

网友:
这帖子是有点乱,看着很费劲,,,,,,,,,

网友:
没修过屏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全程没看到你焊屏线的图?难道又被你骗了?

网友:
没编排好看的好难啊

网友B:
是焊软排线吗,这么好的技术?不是说要用脉冲热压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焊软排线吗,这么好的技术?不是说要用脉冲热压机吗?

没那么专业的设备 只有土办法试一下 反正抱着不行就报废的心态

网友:
我有台显示器中间位置有三条竖线条,有时候又没有了,从淘宝上买了一个T字型铬铁头回来,准备焊焊,又怕将屏幕搞坏了,一直都没尝试踏出第一步。楼主敢尝试的精神,值得嘉奖!

网友:
很好的帖子,以前还不知道软排线还能焊接

网友:
没什么技术的,主要是几个电压对应下就好另外

网友:
修屏的师傅辛苦了,向您学习了。。。。。

网友:
这个,2小时能搞定??太不可思议了,楼主能力强

网友:
排线全焊过的,我就想问问它的寿命,能挺多久

网友:
帖子是有点乱,看着很费劲,,,,,,,,,

网友(2019-03-30):
以前修么托罗拉手机焊过屏连接线,但液晶显示屏比较大焊接比较花时间。还没试过。

网友:
平常是不会这样搞得屏不显就放弃治疗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操作的,本人焊过一台海信的32寸。从实际情况来看不比用胶压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