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右边触摸失灵,按开关键恢复

楼主(2018-10-28):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属于主板问题~送维修店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属于主板问题~送维修店修吧。

我估计是摔的。把主板摔出毛病,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主板用了半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属于主板问题~送维修店修吧。

是不是显示屏排线的问题?

网友B:
楼主问这种问题,请详细一些,屏是不是换过,7P认屏,换国产屏没问题就是屏问题,换好国产屏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座了阻值打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这种问题,请详细一些,屏是不是换过,7P认屏,换国产屏没问题就是屏问题,换好国产屏还不行就是主板 ...

这个屏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现在用还没有出现右竖条触摸不灵的情况。,卖手机的跟我说是屏幕排线问题。我觉得是屏问题,有时候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这种问题,请详细一些,屏是不是换过,7P认屏,换国产屏没问题就是屏问题,换好国产屏还不行就是主板 ...

没有换过屏应该是原装屏,是不是原装屏幕我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