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开机 代码B4

楼主(2018-10-28):
华硕A55主板,开机卡在B4代码,点不亮,主板各大电压正常,加焊桥,故障一样,插上打值卡开机测量电压的时候,突然发现显示器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也就是主板开机慢,会卡在B4代码2分钟左右才能点亮,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点! 内存换过
华硕

网友:
刷刷BOIS程序,应该就不要两分钟亮机了。

网友:
修好了 是网卡芯片坏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华硕A55主板,开机卡在B4代码,点不亮,主板各大电压正常,加焊桥,故障一样,刷BOIS程序不行,最后修好了 网卡芯片坏了,把网卡芯片拆掉就好了,